碟阀开关位置不到位置有办法调节吗?

楼主(2008-07-01):
碟阀开关位置不到位,调节什么可以调节零位和满度使其到位

网友A:
如果是使用机械限位的可以调节,调节开/关限位位置!

如果是实际已经到位但电位计反馈不到位,调节电位计或者更换

网友B:
                    貌似不能调节~

网友C(2008-08-12):
如果是阀芯开关位置不到位,可以从执行机构的两端有两个调整螺丝调整.

网友D:
具体情况不一样,不好说,有的可以调整,有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