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热电偶的问题

楼主(2008-07-01):
热电偶输出是电流信号吗?可为什么查热电偶的输出对照表是mv信号啊?

网友A:
应该是电流信号吧,好久不用忘记了

网友B:
r热电偶输出信号是毫伏的,热电阻是电阻信号。

楼主:
对照表写的是MV信号。可为什么量的是电流信号啊。要是输出MV信号怎么测量?

网友C:
用万用表就可以测量啊,

网友D:
热电偶输出信号是毫伏信号,有的时候测到了电流是加装了模块装换器为提供DCS和部分二次显示用(它们接受的是MA),同样热电阻也是!!!

网友D:
有一种工具叫<热工宝典>可以测量热电偶MV信号,并且可以转换成温度!同样热电阻也是!!!!!!!!

江继峰这样回答明白吗??????????????

网友E:
2楼说的对!支持~~~!

网友F(2008-11-05):
因为你的现场用了温变,把mv改成4-20的ma了..

电偶出来的是mv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因为你的现场用了温变,把mv改成4-20的ma了..

电偶出来的是mv

不同的分度,同样的温度,毫伏值是不一样的啊,最好用精度高的仪表测量,或者直接用过程万用表测量其温度,很方便的

网友H:
热电偶的输出是毫伏信号,热电阻的输出是电流信号

上海久旺实业公司是生产热工仪表的专业工厂,主要产品包括:WR系列工业K型热电偶、S型热电偶,B型热电偶,R型热电偶,J型热电偶,T型热电偶,E型热电偶,WZ系列工业用Pt100型热电阻,BA1型热电阻,Pt1000型热电阻,Pt500型热电阻,WR□K系列铠装热电偶、WZ□K系列铠装热电阻、隔爆热电偶、防爆热电阻、 K型补偿导线,E型补偿导线,J型补偿导线,T型补偿导线,S型补偿导线,高温型补偿导线以及温度变送器。产品广泛应用于火电、石油、化工、轻工、纺织、冶金、 机械制造、医药、食品等行业的自动化等
  质量可靠是我们的管理目标,薄利多销是我们的经营方针、热情服务是我们的工作宗旨,品质保证是我们的承诺.www.shjiuwang.com 全国免费电话:4008813579 直线:021-56089315 56089316 传真:021-56084308 51564088  徐先生 13917911668

网友I:
热电偶本身输出的就是MV信号啊,要变成电流信号需要变送器来完成的。

网友I:
12楼的说的热电阻输出是电流信号,亏你还是经销仪表的,热电阻输出 的电阻信号,要输出电流信号也是要通过变送器来转换的。可能你说的是一体化热电阻,但热电阻本身也不是输出电流信号,而是电阻值。

网友J:
热电偶的输出是电压信号的啊?

网友K:
求助,现遇22KW / 11KW / 5.5KW / 台安变频器干扰一隧道炉加热温控器,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K:
接地都良好,热电偶也频闭接地了,就是解决不了干扰

网友L:
这个问题5楼的说的很对,我支持。

网友M(2009-11-10):
输出的是MV信号,用万用表直接测

网友N:
热电偶输出要加上温度变送器转为4~20MA的电流信号

网友O:
热电偶是传感器,本身输出mv信号,通过变送器转换为电流信号到DCS

网友P:
是不是温度变送器哦,热电偶肯定是电压信号

网友Q:
看是不是带温变得或温变一体化的表啊,一般都量mV

网友R:
不带变送输出的热电偶都是输出毫伏信号,绝对没错,你按照分度表使用就是了。一体化温度传感器就不一样了,它可以输出统一标准的直流电压和直流电流信号,包括通讯。热电阻也类似,区别就是不带变送的输出电阻信号。

网友S:
你可以问一问涡轮流量计啊 她最清楚了啊。

网友T:
一般情况下只要热电偶用万用表测一下只要通就是好的  如果认为不准就需要特殊的表测一下就行

网友U:
你测量的是温度变送器后的信号——为毫安电流信号,如果这样你应该根据毫安、量程来换算一下;你测量热偶一次出线,应为毫伏信号,可对应相应分度热偶查表即可。

网友V:
哥们  热电偶输出是毫伏信号不要用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