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350-2 写数据问题

楼主(2008-07-01):
利用  fm350-2的commissioning 可以在计数过程中,装载初值

可用下面 的代码,总写不进去,对0通道

SET //Set BR for error evaluation
SAVE
OPN DB 【#cnt2_db】 //Open counter data block
A DBX 1.0 //Load comparator in progress?
JC WRDO //Yes

A #load //Load new quantity?
FP M 10.0 //Positive edge to #load
JCN WREN //No
L #quantity //Quantity in counter data block
T DBD 44
L 30 //job_no 30 for
T DBB 0 //Load comparator count channel 0
WRDO: CALL "CNT2_WR" //Load counter and comparator for FM 350-2
DB_NO :=#cnt2_db
RET_VAL:=MW6

WREN: AN BR //Error: job_no unknown, retval_wr with error or data error
= #wr_err
AN #load //Create write job ended
R DBX 1.1 //Deleted when loading triggered
A DBX 1.1
= #load_done
不知为什么

网友A(2008-08-11):
建议你先阅读一下安装完FM350-2后安装到硬盘上的"Get start"文档

网友A:
最好用系统自己带的FC程序对其进行读、写、控制等操作,简单方便而且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