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不明 为什么?

楼主(2008-07-01):
工业专用摄像机  和 监视器  监视器突然无画面显示   把信号线拔掉 重新插一下 或是短接  或是 对地对信号线放电就好了  请问为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 ?监视器是新的 摄像机也是新的  有办法解决吗 不要告诉我重新放线啊!问题2:

摄像机输出的视频信号能用万用表DT9208能量出来吗 怎么量   所用信号线 为有线电视专用视频线缆!

网友A:
确认一下你的插头有问题没有?

网友B:
检查一下摄像机电源 功率 多半在这里。

另外估计也是烂摄像机

网友C:
信号接口匹配不好,或有失谐等情况!

网友C:
不是插头的问题!是失谐的缘故

楼主:
什么市失谐啊!能说的详细些吗?

网友D:
不是插头的问题看看你的东西匹配吗?

网友E:
可以拆下来用最短的线代替试试还有没有失信号现象.

网友F:
应该是有地方偶尔短路造成的我也见过

网友G(2008-08-06):
视频信号用DT9208能量出来的,应该在几十至1V左右的电压值。好长时间没接触了,你可以看看。应该是的。

网友G:
九楼说的情况比较常见

网友H:
摄像机发热引起的吧!

网友I:
是新的不代表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