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三相电接有单表,应怎么计费

楼主(2008-07-02):
我单位有几台这样设备,接有一块单相表,有的说是电量=3×电压比×电流比×表读数。还有的说:电量=电压比×电流比×表读数。不知那种是正确的。

网友A:
只要三相流电平衡一只互感器电量= 电流比 ×表读数。

网友B:
电量=3×电压比×电流比×表读数,单相表没改刻度的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量=3×电压比×电流比×表读数,单相表没改刻度的话!!
支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量=3×电压比×电流比×表读数,单相表没改刻度的话!!

网友E:
电量=3×电流比×表读数,单相表没改刻度的话!!

网友F:
电量=3×电流比×表读数 呵

网友G:
上面的前提是要三相平衡才得,最好装两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