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过这个东西???

楼主(2008-07-02):
各位工控的前辈,有谁见过这个东西,是行车上面用的!现在坏了!!由于某种原因不能用别的替代!!请各位帮忙,哪里有!!

网友A:
這個應該可以修吧

上面有沒有型號

网友A:
電話:0769-87773566    13694978981

楼主:
我qq:896330228    能告诉我你的么?

网友A:
我們上班不能上QQ,下班可以

网友B:
是控制手柄吗 ,两个黑的控制上下,红的急停??

网友C:
应该可以换个别的啊····

网友D:
         貌似控制手柄  ?????

网友E:
我认为可以替代。他无非是个手柄

网友F:
我认为应该可以替代,只不过最好考虑你的使用条件或环境在选择替代的手柄.

网友A:
哈雷老兄,問題搞定了嗎?

网友G:
我认为可以替代。他无非是个手柄

小俊!

网友:
看上去好恐怖啊,有点害怕.

网友H:
拆开看看  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H:
是用无线控制的吗?

网友I:
老兄,是个线控手柄吧!应该可以修的吧,你是那里的?

网友J:
就两个常开开关和一个急停开关,不用换东西都可以修好.如果你不怕麻烦的,还可以拿来我修

网友K:
加个别的把手就可以了.不要想的一成不变的!

网友L:
看见右边有个电缆接头了吗???

网友M:
就几个开关,还在这里耗大家的时间.

网友N:
没的话自己做个简易的先用着,这样就不用耽误工作了

网友O:
这是一种控制按钮,一个急停,两个是一正一反,不知一正一反是三相还是单组的,进口的有。

网友P:
控制开关!好修!太简单了!

网友P:
是不是隔爆的!要EX标志啊?

网友Q:
我看不到图片。看来有人看到了

网友R:
这个应该可以代替的吧,两个点动开关,一个急停``

网友S:
引用 网友R:
这个应该可以代替的吧,两个点动开关,一个急停``

也是

除非你那东西是遥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