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度变送器问题

楼主(2008-07-02):
有一工业环境,粉尘较大,搞一套温湿度测控系统,需要湿度变送器,不知选哪一种好,价格要求便宜,精度+-2%

网友A:
价格要求便宜,精度+-2%

这个比较晕,自相矛盾的两个要求。

楼主:
+-2%是高精度?那普通的精度应该是多少?

网友A:
通常+-3%就勉强可以算是高精度了,对于湿度来说+-3%的精度差不多相当于温度+-0.5°的精度级别吧。

很多时候,+-5%到+-10%算是普通精度吧,这样的会比较便宜一点,选择也多,有电子式湿度变送器、也有部分校调很好的干湿球或者毛发式。(不过你的现场粉尘较大,似乎对于干湿球探测方式来说不是很合适,干湿球法测试时对于工作温度、大气压力、风速、纱布和蒸发液的纯度等等都有一定要求。)

其实不是精度越高越好,最重要还是看现场的实际要求。

网友A:
+-1%RH 还不是满量程,就连国家级的标物中心,他们的设备都不支持过高或者过低的湿度检定,因为发生器在那个数值自身就无法稳定

网友B: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效果都不好。特别是粉尘很大的环境,一下就把探头上的过滤网堵塞了。关注中...........

网友C:
价格要求便宜,就用干湿球法测试,对于工作温度、大气压力、风速、纱布和蒸发液的纯度等等都有一定要求。AI-702MFJ0J0型

根据现场的实际要求来选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效果都不好。特别是粉尘很大的环境,一下就把探头上的过滤网堵塞了。关注中...........

大多数使用过滤网的设备,通常可以都将探头取下来后,再拆下过滤网单独清洗,在阴凉处风干后装上继续使用。要不你问问供应商,看看他们的产品能不能这样操作

楼主:
感谢几位的回复。有意思的是,我的帖子消失了几天,今天又出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几位的回复。有意思的是,我的帖子消失了几天,今天又出现了

帖子没消失,只是帮你将帖子从传感器总论坛移到了温湿度分论坛,使之更贴切一点。

网友D:
我们公司有一环境粉尘大概是10...20g/m3 ,用的是维萨拉的温湿度变送器,目前看来还可以。

网友A:
嗯,维萨拉的产品相当不错,就是价格不是普通现场可以承受的。

网友E(2009-05-26):
传感头都需要清理,估计谁都一样。粉尘环境,用个10%-20%精度的就差不多了,测得出还控不到呢?

网友F:
很多厂家都有,不过你对精度的要求还真不高

网友G(2009-07-24):
感头都需要清理,估计谁都一样。粉尘环境,用的是维萨拉的温湿度变送器浪费了!

网友A:
维萨拉的不浪费啊,你看看他的精度要求吧,+-2%啊!!!

网友H:
搜‘湿敏电阻’

网友E:
电阻、电容都一样,都会给糊住的,当然可以吹风,那精度就达不到3%了,甚至5%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