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简单的PLC问题:下图中的PLS脉冲指令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8-07-02):
请问图中的PLS指令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在输入信号的前沿处产生1个周期的程 序脉冲

网友B:
PLS指令的作用是上升沿触发脉冲,功能类似点动按钮一次有效

网友C:
^_^,正好我学习到了
|X012|----------[PLS M2]
等价于
|↑X012|--------○M2
X012导通的第1个周期才导通M2,然后断开M2

网友D(2010-09-10):
上升沿有效,使S0置位

网友E:
我的观点是联系上下文,跟以上的各位都不同。

这个M2显然是多余的。

网友F:
不应该问PLS做什么用,应该问自己M2做什么用

网友G:
关键是M2在别处有没有用到。如果别处没用到,则M2是多余的。

网友H:
就是一脉冲上升沿,在这是多余的,没用你可以去掉第二条程序X012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我的观点是联系上下文,跟以上的各位都不同。

这个M2显然是多余的。

这个答案好像接近楼主的问题哦,顶个

网友J(2011-08-02):
M2在这里好像是多余,看看其他地方用了没

网友K:
其实你说的也有道理,不用PLS一样实现,在这里他只是上升沿脉冲,瞬间触发M2,瞬间导通。

网友L:
M2为什么不用上升沿,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关于M2为什么不用上升沿,

怎么说呢,每个人的编程理念不一样。

网友M:
不知M2在别处用到没?是不是作者想保留在手动情况下也能复位置位S1、S0的能力?

网友N(2013-09-18):
新手问个问题,PLS指令在输入信号的前沿处产生1个周期的程序脉冲,如果接连两个周期X012接连触发,那么下一个周期M2还接通吗???希望知情人士回答

网友O:
应该是还可以接通的,可以自己模拟仿真一下,或者连接硬件测试看看

网友P:
出于安全的需要。 谢谢!!

网友Q:
引用 网友N:
新手问个问题,PLS指令在输入信号的前沿处产生1个周期...

“如果接连两个周期X012接连触发”,是指第一个周期接通、第二个周期仍接通么?

网友R:
也许有一个扫描同周期问题在里面,所以用PLS

网友S:
一个上升沿脉冲,持续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T(2013-12-13):
作用是将S1复位的同时置位S0。

网友U:
光看这段程序,确实功能一样。

网友V:
引用 网友T:
作用是将S1复位的同时置位S0。

网友W:
就是一个脉冲上升沿只接通一个扫描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