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电磁调速改变频调速问题

楼主(2008-07-02):
大家好,原来是电磁调速电机,现在要改成变频调速,不想换电机,有什么办法啊?要怎么做?上网搜了讲的都不是很全,大家帮帮忙

网友A:
把电磁调速部分拆除或者固定成同轴电机直接驱动

楼主:
按照电磁电机原理里说的,是由异步电动机、电磁调速器、测速发电机构成。按我理解,将电磁调速电位器旋至最大,变频器直接接至异步电动机就可以用变频调速了,可是为什么不行啊,频率输出到7赫就报警了(东芝的变频器),而且电机根本不转。我错在哪里,大家帮帮忙

网友B:
回路中不能串着电磁调速器,应把它拆除。380V电压直接进变频器。再有把`电机上的电磁离合也一并拆除。

网友C:
电磁调速电机的原理是控制电磁调速器的磁缸电压来调速,异步电机一直是转着的,你调异步电动机的速度肯定不行,只能换成异步电动机。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各位。兄弟我还是想不通,我试过,电磁调速控制器断电,异步电动机通入380V时,电机可以转动,输出轴不转。那为什么我变频器接入电机,电磁调速器也是断电,调节频率应该电机能转得起来才对啊?为什么没一点反应?

网友D:
你的用法没问题,调速器不用也行,AC220V半波整流加续流既可,这样原电磁离合部分就不用动了。变频器接在电机上不能运转是设置问题,在按照手册查看一遍。

网友E:
    把后面电磁调速部分直接钻个孔,用螺丝固定死。         只用异步电机

网友F:
把原来的磁钢部分固定在一起就可以了,变成同轴的,把变频器器的输出接到电机上,这样可以,但是你要考虑电机发热问题,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在低转速下运行会发热的。最好是采用变频电机。

网友G:
其实很简单,在原来电动机回路串进变频器就行了,将电磁调速电位器旋至最大.

楼主:
谢谢各位,我就是按照HBB兄说的做的,呵呵,证明我想法没问题就好。可能是变频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