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PID有死区吗?

楼主(2008-07-02):
温度PID有死区吗?我看说明书上温度PID没有死区,只用模拟量PID才有死区,怎样才能实现温度PID的死区呢?

网友A:
XC3/XC5本体PID带有死区,具体的可以在PID参数块中设置。

网友A:
模块温度PID不带死区

楼主:
那我怎么才能控制温度的精度呢,要不然用PID的话会频繁启动加热器和冷却装置的

楼主:
我用的是2AD2PT的BD板

网友B:
用本体的PID自整定功能啊,整定出来的精度能达到0.1度!详细请到信捷公司网站看示例程序.www.xinje.com

网友C:
指令pid d0 id1000 d4000 y0 ,d4000以后的第7个寄存器就是设定死区的。

网友C:
指令pid d0 id1000 d4000 y0 ,d4000以后的第7个寄存器d4007就是设定死区的

网友C:
死区范围内PID输出值不变

网友D:
大鱼 :

你太聪明了,太有才了!

偶一般比较喜欢吃"大鱼",红烧鱼块,干烧肥鱼,白炖鱼头......

楼主:
www.xinje.com里哪有示例程序啊!?

网友E:
温度PID没有死区!!!!为什么?????

因为温度模块的输出是开关量占空比控制,周期可在2S和20S之间选择。

如何避免频繁启动加热器和冷却装置????

加热器如果是电热丝,采用占空比控制是可行的!!!!

冷却装置如果是压缩机,则应采用变频调速,模拟量输出!!!!  需采用信捷PID控制指令!!!

网友E:
在信捷网站的其他下载有例程.

PID指令既支持逆作用(如加热),也支持正作用(如制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