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T4K5是什么意思?请指教

楼主(2008-07-02):
就图上的问题请教各位大虾。谢谢了

网友A:
5乘以0.1等于0.5秒的意思

呵呵!

网友B:
T是定时器,K 后面的数字是它定时的时间,K5就是0.5秒,它是以毫秒为单位。

网友C:
是改定时器的值,yan

网友D:
第4个时间继电器,是100ms计时器

网友E:
就是T4经过0.5ces后 t4常开闭合

网友F:
楼主很有意思啊!你是干吗的呢?

网友G:
不会吧。。连这个都不会,,,呵呵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就是T4经过0.5ces后 t4常开闭合

网友I(2008-08-02):
看看手册就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J:
对啦

T表示时间继电器

K表示常数

100MS*5=500MS=0.5S啦

昆山中宇工控

诚交天下工控朋友

网友K:
对应的触点接通0.5秒后T4接通;

网友L:
你是电控还是电空??????

网友M:
哈哈

13楼的有意思

都是新手过来的

别笑话了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哈哈

13楼的有意思

都是新手过来的

别笑话了啊

楼主:
不瞒你说,我以前在一间发电厂工作,控制方面都是使用继电器控制,根本就没有用过PLC。我在那里做了十多年,连PLC、变频器都没见过,别说用了。真有闭门造车的感觉。现在转行了,接触到外面的世界,真是感受良多。

网友O:
表示0.5s.他的单位不同

网友P:
那是定时器,T5以100ms为单位,K5就是5*100ms,也就是0.5s了

网友Q:
自己要多看看书,实在不懂在问大家,不是我说你,这种问题拿出来讨论,真的让人笑话!!!!抱谦!!!!

网友R:
      该跳就要跳,在一个没前途的地方会耽误你的一生.是千里马就要去寻找伯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