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现场与实验室的区别

楼主(2008-07-02):
很多人有这样一个困惑,一些工程设备在办公室试的时候还是好好的,没有任何问题,可是一旦到了现场,接二连三的问题就接踵而来,而且问题会很奇怪,有些现象都不能用迄今为止最实用快捷的方式——替换法来解决。这是令人很头痛的问题,须知解决问题的前提条件是发现问题,如果问题都没有发现,那谈什么都是空谈!本人对现场的经验不是很足,但是在与客户的不断电话沟通中,总结归纳如下.

1.实际的操作与设计及工艺的要求往往会脱钩,出现问题第一步需要查的就是线路,是不是有接错线的问题,接线的地方是焊接的还是用接线端子的,是否有断线和接触不良的现象?焊点是不是太大引起线路容性增大!这些问题有时候往往被忽视,但是当出现的时候是很致命的,让人猝不及防又找不到问题所在。

2.电源的稳定性。很多工程现场220Vac的电源都是从380V电源里面分两相出来用的,如果不做稳压的话是很不稳定的,如果分相不均匀,一、会造成电压过大或过小,但这不是重点,因为一般工程设备在设计的时候会有一个允许范围,而且对于交流工作的设备在电压的允许范围上通常都比较大,所以这不是关键点。二、电压波动,电压的波动往往不被重视,而不被重视的往往成为最具杀伤力的问题,就如武学,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而且电压的高速波动没法为万用表所检测,因为万用表的刷新频率大大低于交流电压的频率。

3.电源的功率。电源的另外一点问题也容易被忽略,那就是功率,特别是直流电源的功率,功率也不是说越大越好,因为电源本身是有内阻的,功率过大的话很多能量会消耗在电源自己身上,也会造成电源的不稳定,所以配的时候要讲究阻抗匹配。

4.干扰。讲了这么多总算讲到干扰了,嘿嘿,因为一般做工程的会动不动就讲干扰引起数据及设备不稳定,其实根据我了解的工程,正真因为纯粹的干扰引起问题的并不是很多,因为成熟的产品一般都是做过EMC测试的,包括外部电磁辐射、浪涌、电快速脉冲群等等实验,而且干扰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所以它危害大又太明显,很多工程师就会在设计的时候有意避开这些问题。干扰无外乎变频干扰、电源启停电弧干扰、动力线电感干扰等(个人意见,仅供参考。很多尖峰脉冲、共模差模、浪涌等都包括在这里面了)。面对这些干扰,一、要做好接地,最好能够保证地电位的等电势,不要在接地线上形成电势差产生电流。二、做好高频接地,仅仅注意接地电位的相等是不够,等电位的形成需要的是接地线阻抗够小,但是没有办法让高频干扰快速的离开设备。高频信号走的是线缆表面,所以要使高频走的快,就需要线径小(信号能快速达到表面)线缆多(表面积大)阻抗小(截面积大)。我想,做好这两点,干扰问题应该能够大大改善。

网友A:
没有作用,来这里的人都知道。

楼主:
知道这里高手很多,有点班门弄斧之嫌。但就我来说还是希望各位高手谈谈基础知识,小弟要从基础学起啊,希望各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B:
来这里的,也有新手。

上面提了4条,我可以补充一条:温度!

网友C:
呵呵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D:
可以把温度理解的更广范一下:~~~ 恶劣的现场工作环境:包括温度、湿度、粉尘,复杂的电磁环境,以及非正常操作(这是挺重要得一件事情)等等~~ 总体来说,要想完善一种产品,需要经历多年的现场应用考验才行~~

网友E:
支持楼上各位的意见!

说到非正常操作,本人深有体会,这点以后大家应该特别注意;以前的公司有种回热烘炉是小日本进口的,进来后2年内不断发生运送产品金属框的移动头发生碰撞,每次撞击后带来的后果就是移动头整体金属架变型,需要大修,全公司上至老板,下到操作员都头疼不已;当时负责进口设备的人和小日本方面一联系,小日本方面很惊讶,说他们销售世界各地客户,从来没这种事情发生,后来小日本派了2个技术人员来现场察看了2星期,每天至少10小时守在机器旁边看,怎么也找不出问题,后来偶然发现一操作员把产品金属框从专用的维修输送口放进去,这才把问题的根源找到;原来这个机器有2个输送口,一个是正常的,还有一个是维修用的,需要维修时,进入菜单里把操作设置修改下,但正常生产时是不能从维修口放产品的,否则系统并不会辨别;而维修口的高度低,正常口的高度高,放入产品时需要人站在踏板上才能放入,估计操作员嫌麻烦,直接从维修口放,这样就经常产生了撞头事件。

网友F:
扩大知识面,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G:
很好,我又学到了一些知识,

网友H:
受教了,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项目,前期是在实验室做,后期要放到工厂,估计会出现很多问题,到时要向欧先生多多请教。

网友I:
很好,我又学到了一些知识.

网友J:
最讨厌干扰了,这次解决了,难保下次不出现

楼主:
干扰,我一般推荐用户做三重防护进行抗扰动。一、如本文所介绍,做好屏蔽与高频吸收。二、将最可能产生扰动的器件设备尽量远离信号线(动力线与信号线分开铺设/高压低压线分开铺设)。三、做好软滤波,对前后两次数据可能的差值做预估,如果远远大于可能出现的数据则进行滤除处理,等待下次数据刷新。

网友K:
是啊,尤其是中控的数据都是从现场过来的,干扰对数据的影响是很大的

网友L:
个人认为现场问题,最容易忽略的就是电源问题。因为最想当然正确的地方,关注的少。

网友M:
讲的不错,有道理哦。

楼主:
没错,电源上的问题很容易引起设备的不稳定,因为它是源头。

网友N:
现场工艺很重要......

网友O:
现场才能得到更多经验

网友P:
学习了!这个问题我想大家都遇到过,但有时确实很难掌握是哪方面的原因。

网友Q:
差异很多,问题很怪,思路特别.

网友R:
我作过售后维修服务,现场就是这样,与实验室甚至中试车间的情况差异很大。其实很多国外优秀企业所谓产品软实力强大,也就是他们的工程师现场经验丰富,并且不断反馈信息,总结现场经验,使得产品能够不断改善提高。

楼主:
产品的性能、功能、质量的完善就是在不断的总结现场,避免可能出现的问题的不断改进中进行的。甚至有些产品为了达到某些特定场合的应用而不得不放弃其它的一些性能,这是非常无奈而又实际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