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sing.du 台达PLC PID自动调整功能

楼主(2008-07-02):
lesing.du :

                 请问关于台达PLC PID自动调整功能如何应用。对于台达台达PLC PID自动调整功能的例子我一直都找不到,能否提供下。谢谢!工作顺利!

网友A:
101例上面好像有一篇关于PID的范例

楼主:
lesing.du :

你好!非常抱歉,上面仅仅是说“温度控制环境下台达PLC的PID指令提供了自动调整功能,可不用调整PID参数就能到达理想的温度控制效果,......”,但是程序是什么样子的,怎么弄没有告诉。谢谢1请解答!

网友A:
关于PID的程序,不同的控制场合,P、I、D参数设置不同,基本没有统一的参数设置。而某一具体场合,P、I、D的内容可能差异比较大,而且很多都是需要经过多次调整甚至靠经验才能调出最佳效果,而某些特定场合的参数最佳设定值我们也确实不知道。所以PID的范例我们也无法编写一个类似万能程序适应不同的场合。很抱歉!

楼主:
但是提到的自动调整功能该怎么解释。我看三菱的都有这样的例子啊!请帮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