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elical warm gearmotor 是什么类型的电机?

楼主(2008-07-02):
helical warm gearmotor 220V, 50Hz, 0,18kw,
n2=4r/min

有国外客户要此类型电机。

请教了不少人,但说不清楚是什么类型的电机?也说不清楚是用在什么地方?

请各位高手指教,小生在此先言谢了:)

网友A:
是不是带90度变速箱的电机?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目前客户没有给复再多的信息。

网友A:
相信楼主拼错了一个字母,应该是 helical worm gear motor。用这个去Google一下,结果一大把

楼主:
刚才我查了下信息 中文名称象是:蜗杆齿轮传动电机。

非常感谢。

网友B:
如果是“蜗杆蜗轮传动电动机”,那相信是楼主拼错字母了,“WORM”,不是“WA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