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server配置求助!

楼主(2008-07-02):
我公司现有多台国外配置好的INTOUCH目视化电脑,其中DAserver在配置与SIEMENS S7 PLC通讯的设置中,Network address的填写的并不是IP地址,而是经过命名的PLC的名称。请问怎样可以知道具体的命名的PLC的名称与实际的IP地址是怎么帮定的,谢谢!

网友A:
绑定ip地址设置一般是通过opc server 软件来实现的,可通过S7 SOFTNET或KEP软件指定ip地址,然后分配topic,用于映射ip地址。

楼主(2008-08-19):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在C:\WINDOWS\SYSTEM32\DRIVES\ETC\HOSTS 文件中编写就可以

网友B:
我配置的是直接填写IP地址,用DASSi7

网友C(2008-11-22):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在C:\WINDOWS\SYSTEM32\DRIVES\ETC\HOSTS 文件中编写就可以

对与Intouch5.6b/7/7.11用户,在win9x系统下文件路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