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为什么三菱CC-LINK IO模块老坏

楼主(2008-07-02):
三菱CC-LINK IO模块AJ65SBTB2-16T老是出现几个点输出指示灯亮,但实际没输出电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没有其他替代办法?

网友A:
可能是负载大,可实测电流值,如果电流大应用继电器隔离

楼主:
输出大多是控制指示灯的,不知道是不是会电流过大,我再看看

网友B:
改用AJ65SBTB2-16T1可以解決此問題,該問題為晶體洩漏電流造成,更換此模組後可降低洩漏電流的產生

网友C:
改用-16R 绝对没问题

网友D(2008-10-20):
PLC锂电池 伺服电缆 PROFIBUS 连接器
承接工程编程设计 控制柜配电柜调试 DEVILBISS-JGX-502喷漆枪
三菱AQ 欧姆龙C200H低价
广州杰仕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中山大道天河软件园建工路11号4楼B32
联系人:王涛 电话:13527665899 020-85547617-828
OICQ:56583310 阿里旺旺号:monkey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