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 LG_120S与威伦触摸屏关于RS485的通讯连接

楼主(2008-07-02):
各位大虾:本人一个小项目,用的是WEINVIEW触摸屏+LG  120S的PLC为框架的一个小系统

                  采用一对一的232通讯已经成功了,想采用RS485通讯。然后利用232口与电脑连接

                  但是始终连不上,搞的脑子都大了……

                  请教各位大虾,先谢谢了

网友A:
打电话去LS公司问问吧!!问到了把结果在这里公布一下!!!WWW。LSIS。COM。CN

网友B:
应该可以通讯的

网友B:
可以用4 7 5连接触摸屏

2  3  5连接电脑

QQ 380311035

网友C:
我告诉你一个好的办法,120s侧面的通信口是485很好用的跟威伦屏用485通信选择master k cnet协议,不是k-loader协议注意要拨好PLC的CNET开关另外参数里设置波特率等我跟上位机通信经常用到这个口,其实LG我最喜欢的就是他的通信功能,他的PID,电源部件,脉冲输出部件都有问题,我们吃了他好多亏,我还亲自跑了一趟上海办,对了还有他的售后服务,售后服务不直接对客户,必须经过代理商,不知道是什么理论

网友A:
楼上不仿说说你“脉冲输出部件都有问题,我们吃了他好多亏,”在什么地方吃亏呢?也好让在用LG的各位同行有个警觉哦!!就是 不知道搂上的方便说否!!

网友D(2012-08-02):
各位好:小弟遇到了点问题麻烦各位指点一下:我用RS232-P9的连接线连接K7M DR14UE的LS 120S的PLC用KGL_WC的软件老是连接不上,显示连接失败,检查其连接的COM口都OK。请问各位能指点一下是哪里的问题吗?

网友E:
各位好:小弟遇到了点问题麻烦各位指点一下:我用RS232-P9的连接线连接K7M DR14UE的LS 120S的PLC用KGL_WC的软件老是连接不上,显示连接失败,检查其连接的COM口都OK。请问各位能指点一下是哪里的问题吗

连线不对 几年也连不上的

正确的编程电缆 软件 设置 不复杂

www.ytleader.cn

网友F(2012-10-08):
呵呵,长见识了,请教一下PLC上的母子头和其他设备上的公子头连线是不是可以通用啊,我曾试过三菱的一根原装线,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G(2016-09-06):
引用 网友C:
我告诉你一个好的办法,120s侧面的通信口是485很好...

如何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