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11系统,旋转变压器伺服电机,如何设置输出脉冲?

楼主(2008-07-02):
以前只接触过编码器的伺服电机,旋转变压器的伺服电机没接触过。
现有一台西门子的伺服,1FK7101-5AF71-1TGO27NM,是旋转变压器的反馈器件。我的上位机需要611输出的编码器脉冲信号,不知道每转是多少脉冲,又该如何设置这个值。

网友A:
旋转变压器的信号被611U驱动器接收,611U将其变换为TTL方波信号,通过X461、462插头送至上位机,作为位置反馈信号。每转脉冲数一般设2500。

网友B:
从型号来看脉冲数应设4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