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线备用电源自投装置设计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8-07-02):
摘 要:随着对电网供电可靠性的不断提高,备用电源自投装置开始在电力系统得到普及。但因备自投装置动作原理较为简单,往往会被设计人员在设计时有所勿视由于现场实际、保护、开关等方因素的影响,造成备自投装置不能正常动作。本文结合备自投装置在开平供电局的应用情况,浅谈了备自投设计中应该注意的几个个问题。

由于对电网可靠性要求越来越高,开平供电局变电站多数站已具备两回线及以上的多回供电线路,并较早地在110kV变电站安装进线备自投装置来提高供电可靠性,备自投装置的装设,大大提高了供电可靠性,经过了几年的运行情况,总结并分析了备用投装置在设计时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注意1:进线备自投跳闸回路的设计问题进线备自投的跳闸回路一般可通过保护跳闸或手跳两种方式实现,但两种方式都有各自需要注意的问题。

(1)采用保护跳闸方式在设计中必须要考虑闭锁重合闸问题,因为采用保护跳开工作线路开关后,保护装置会误认为开关偷跳而启动重合闸将原已被分开的线路开关又重新合上,导致无法隔离有故障的原工作线路,备自投也因此无法正常工作,因此必须用另一副跳闸输出接点去闭锁该线路保护的重合闸。建议设计按此方法接线,由于有一些厂家的备自投在设计时跳闸输出接点只有一副,这就要求我们设计人员在审图时要注意要求厂家多配一付跳闸出口接点来实现此功能。

(2)采用手跳方式就可以不用再考虑闭锁重合闸的问题,因为手动跳闸、遥控跳闸的操作回路已经考虑闭锁重合闸了,而且这种设计方式比较简单,但这种设计方式不能加入“手分闭锁备自投”的功能。因为按备自投的设计原则,在人为手分工作线路开关时(如变电站需要全停时)备自投不应该合备用线路开关,实现这种功能是靠保护合后继电器接点接入备自投装置实现的。因此设计中一般要加入“手分闭锁备自投”的回路。但如果备自投采用手跳方式时也加入“手分闭锁备自投”的回路,将会造成备自投通过手跳回路跳开工作线路后,“手分闭锁备自投”回路又闭锁备自投,导致无法合备用线路的矛盾逻辑,因此手跳方式的设计不能加入“手分闭锁备自投”回路,即取消保护合后继电器接点接入备自投装置,这样备自投装置能正确动作。但是,为了防止人为手分工作线路开关时备自投误投备用线路,应在备自投的现场运行规程里要求在人工断开工作线路开关前将备自投退出。

注意2:进线备自投合闸回路的设计问题进线备自投的合闸回路可接在手合或不经手合(如接在重合闸回路)两种方式实现,备自投合闸的接法是根据保护装置实际进行选取的。

(1)在取保护装置的合后继电器来实现“手分闭锁备自投”的功能时,备自投合闸一定要接入手合回路,因为保护装置的合后继电器是接在手合回路中的,是通过手合来起动合后继电器的,备自投在收到保护的合后继电器动作信号才具备其动作条件。

(2)比较早期的微机保护,在厂家设计时并没考虑合后继电器的采用,当备自用装置应用于这些保护时,备自投将无法实现“手分闭锁备自投”的功能。此时,备自投的合闸回路可接在手合或不经手合(如接在重合闸回路)均可,但要注意用电源将备自投装置的后合继电器输入接点短接,否则,备自投装置将因为无法满足条作而闭锁装置。

注意3:备自投装置开关位置的接入应取开关机构箱的接点多数备自投装置只需要取开关位置的一个常闭接点。我们在图纸设计时可通过开关机构箱的开关常闭接点和保护装置的TWJ接点来取得,通常情况下,设计人员为了施工方便(施工方便也是设计人员必须考虑的问题之一)经常会取保护装置的TWJ继电器接点,因为保护装置与备自投装置都是集中在一起放置在继保室的,施工接线时电缆短并且易于施工,相比取安装在开关场的开关机构箱,这一方法就大大降低施工的工作量,这就是取TWJ继电器接点的重要原因。还有,多数备自投装置厂家图纸在开关量输入端都标取进线TWJ接点,这也是误导设计人员取TWJ接点的原因之一。下面介绍一下取TWJ接点备自投动作时将闭锁备自投的一个实例。当运行A线路发生永久故障时,运行A线路的光纤纵差保护动作不经延时跳开A线路两侧开关1DL和3DL,这时1DL重合成功,3DL则因重合于故障线路再次跳开,母线I因此而失压,这时备自投满足动作要求(母线失压,运行A线路无流),将再次发跳开1DL命令,1DL即被再次跳开,此时因1DL保护TWJ继电器动作回路串联开关储能接点(通常TWJ用来监视合闸回路的正常性,而合闸回路是与开关储能接点是串联在一起的),只有当储能机构储能完成时储能接点接通TWJ继电器才动作,所以当运行A线路保护重合闸动作成功后,1DL开关机构处于合闸储能过程中(这一过程大约要8—10秒的时间),储能接点没有接通,此时备投装置动作跳A线路开关1DL后,没有及时收到开关分位信号,而闭锁投备用线B开关信号,从而造是备自投装置不能正常动作,全站失压的事故。所以备自投装置开关位置的接入应取开关机构箱的接点,这样才能够第一时间且正确地反映开关的合分位状态,

网友A:
注意3:备自投装置开关位置的接入应取开关机构箱的接点多数备自投装置只需要取开关位置的一个常闭接点。我们在图纸设计时可通过开关机构箱的开关常闭接点和保护装置的TWJ接点来取得,通常情况下,设计人员为了施工方便(施工方便也是设计人员必须考虑的问题之一)经常会取保护装置的TWJ继电器接点,因为保护装置与备自投装置都是集中在一起放置在继保室的,施工接线时电缆短并且易于施工,相比取安装在开关场的开关机构箱,这一方法就大大降低施工的工作量,这就是取TWJ继电器接点的重要原因。还有,多数备自投装置厂家图纸在开关量输入端都标取进线TWJ接点,这也是误导设计人员取TWJ接点的原因之一。下面介绍一下取TWJ接点备自投动作时将闭锁备自投的一个实例。当运行A线路发生永久故障时,运行A线路的光纤纵差保护动作不经延时跳开A线路两侧开关1DL和3DL,这时1DL重合成功,3DL则因重合于故障线路再次跳开,母线I因此而失压,这时备自投满足动作要求(母线失压,运行A线路无流),将再次发跳开1DL命令,1DL即被再次跳开,此时因1DL保护TWJ继电器动作回路串联开关储能接点(通常TWJ用来监视合闸回路的正常性,而合闸回路是与开关储能接点是串联在一起的),只有当储能机构储能完成时储能接点接通TWJ继电器才动作,所以当运行A线路保护重合闸动作成功后,1DL开关机构处于合闸储能过程中(这一过程大约要8—10秒的时间),储能接点没有接通,此时备投装置动作跳A线路开关1DL后,没有及时收到开关分位信号,而闭锁投备用线B开关信号,从而造是备自投装置不能正常动作,全站失压的事故。所以备自投装置开关位置的接入应取开关机构箱的接点,这样才能够第一时间且正确地反映开关的合分位状态

很好 很好

网友B:
非常不错的经验总结,很好

网友C(2008-11-14):
非常不错的经验总结,先收下~,谢谢

网友D:
我是初学电气设计的,对这方面的知识急需了解,非常感谢,让我又掌握了一点这方面的宝贵经验!

感谢!

网友E:
我现在要使用四台110千瓦电动机总电流850安,现在我只有一台400千伏安变压器,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使四台泵都能正常运行、怎样改造最为合适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关于我现在要使用四台110千瓦电动机总电流850安,现在我只有一台400千伏安变压器,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使四台泵都能正常运行、怎样改造最为合适

那得看你电机的电压等级啊,110千瓦应该就是380V的电压吧?如果是的话你电机的总视在功率也才300多,全部运行也可以啊。。。

网友G(2009-02-21):
企业简介
天津市电缆总厂第一分厂,创建于1971年,是以生产矿用阻燃通信电缆、矿用控制电缆、矿用信号电缆、市内通信电缆的专业厂家。企业按ISO9000标准建立了文件化的质量保证体系,于2000年5月16日通过(天津)长城质量保证中心的第三方审核,取得ISO9002-1994质量体系认证证书,于2003年2月18日通过ISO9001:2000质量保证体系换版验收。矿用通信电缆、信号电缆MHYAV、MHYA32、MHTV、MHY32、MHYVP等矿用控制电缆MKVV、MKVV22、MKVV32等均获得煤矿产品安全标志证书。 该厂以“质量第一,用户至上,优质服务,信守合同”为宗旨,给矿山开采一个安全的保证。 主营产品: 1、煤矿用通信电缆 MHYAV (1对~80对) MHYA32(10对~100对) 2、煤矿用信号电缆 MHYV (1对~80对) MHY32 (5对~50对) MHYVR (1对~10对) MHYVRP(1对~10对) MHYVP (1对~10对) 3、煤矿用控制电缆 MKVV (3芯~37芯) MKVV32(3芯~37芯) MKVV22(3芯~37芯) 4、市内通信电缆 HYA (5对~2400对) HYAT (5对~2400对) HYA53 (5对~1200对) HYAT53(10对~600对) HYAC (10对~300对) 5、控制电缆 KVV(2--61芯) KVV22(2--61芯) KVV32(2--61芯) KVVP(2--61芯) KVVP2(2--61芯) KVVP2-22(2--61芯) 6、铁路信号电缆 PTYV (4芯—61芯) PTYY (4芯—61芯) PTY22 (4芯—61芯) PTY23 (4芯—61芯) PTYA (4芯—61芯) PTYA22 (4芯—61芯) PTYA23 (4芯—61芯) 7、通信电源用阻燃耐火软电缆(通信设备电源线) ZRVVR、ZA-RVV、ZA-RVV22、RVVZ(6-240MM) 8、计算机电缆 DJYPV、DJYVP、DJYPVP、DJVVP、JVV、JVVP、DJYPRV 9、机场用照明线 JDYJV、JDYJY 高速公路紧急通信电缆GHYA、GHYAT、GHYAT53 电讯、计算机配套、仪器仪表连接线用电线电缆产品---RVV、RVVP等系列 总经理:毕正平 销售经理:毕金诚 电话:0316-5960412; 传真:0316-5962228 手机:13131682147 网站:http://www.dianlan88.com

网友H:
谢谢赐教!我刚刚接触低压电气设计请各位老师多多指教

网友H:
我以前是搞高压成套电气设计的,现在要搞低压电气设计不知从何入手。恳请哪位老师教教,多谢了!

网友G(2009-04-07):
企业简介
天津市电缆总厂第一分厂,创建于1971年,是以生产矿用阻燃通信电缆、矿用控制电缆、矿用信号电缆、市内通信电缆的专业厂家。企业按ISO9000标准建立了文件化的质量保证体系,于2000年5月16日通过(天津)长城质量保证中心的第三方审核,取得ISO9002-1994质量体系认证证书,于2003年2月18日通过ISO9001:2000质量保证体系换版验收。矿用通信电缆、信号电缆MHYAV、MHYA32、MHTV、MHY32、MHYVP等矿用控制电缆MKVV、MKVV22、MKVV32等均获得煤矿产品安全标志证书。 该厂以“质量第一,用户至上,优质服务,信守合同”为宗旨,给矿山开采一个安全的保证。 主营产品: 1、煤矿用通信电缆 MHYAV (1对~80对) MHYA32(10对~100对) 2、煤矿用信号电缆 MHYV (1对~80对) MHY32 (5对~50对) MHYVR (1对~10对) MHYVRP(1对~10对) MHYVP (1对~10对) 3、煤矿用控制电缆 MKVV (3芯~37芯) MKVV32(3芯~37芯) MKVV22(3芯~37芯) 4、市内通信电缆 HYA (5对~2400对) HYAT (5对~2400对) HYA53 (5对~1200对) HYAT53(10对~600对) HYAC (10对~300对) 5、控制电缆 KVV(2--61芯) KVV22(2--61芯) KVV32(2--61芯) KVVP(2--61芯) KVVP2(2--61芯) KVVP2-22(2--61芯) 6、铁路信号电缆 PTYV (4芯—61芯) PTYY (4芯—61芯) PTY22 (4芯—61芯) PTY23 (4芯—61芯) PTYA (4芯—61芯) PTYA22 (4芯—61芯) PTYA23 (4芯—61芯) 7、通信电源用阻燃耐火软电缆(通信设备电源线) ZRVVR、ZA-RVV、ZA-RVV22、RVVZ(6-240MM) 8、计算机电缆 DJYPV、DJYVP、DJYPVP、DJVVP、JVV、JVVP、DJYPRV 9、机场用照明线 JDYJV、JDYJY 高速公路紧急通信电缆GHYA、GHYAT、GHYAT53 电讯、计算机配套、仪器仪表连接线用电线电缆产品---RVV、RVVP等系列 总经理:毕正平 销售经理:毕金诚 电话:0316-5960412; 传真:0316-5962228 手机:13131682147,农行卡号:6228481000976875111 网站:http://www.dianlan88.com 网址:http://www.dianlan98.com

网友I(2009-05-09):
不错啊

学过啊 ,希望传更多的经验学学啊

网友J:
写的挺好的,值得借鉴。谢谢

网友K(2009-09-12):
发表于《电器元件论坛 》 进线备用电源自投装置设计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用电设备如发电厂需装进线备用电源自投装置,但第一时间和第二时间不等,说明进线备用电源自投装置失败。第二:四台110千瓦电动机总电流850安,现在我只有一台400千伏安变压器,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使四台泵都能正常运行。这个问题应从两方面说起:第一用四台变频器使四台泵都能正常运行。第二用四台自藕降压器四台泵都不能正常运行,因为一台400千伏安变压器低压侧电流600安左右。

网友G:
企业简介
天津市电缆总厂第一分厂,创建于1971年,是以生产矿用阻燃通信电缆、矿用控制电缆、矿用信号电缆、市内通信电缆的专业厂家。企业按ISO9000标准建立了文件化的质量保证体系,于2000年5月16日通过(天津)长城质量保证中心的第三方审核,取得ISO9002-1994质量体系认证证书,于2003年2月18日通过ISO9001:2000质量保证体系换版验收。矿用通信电缆、信号电缆MHYAV、MHYA32、MHTV、MHY32、MHYVP等矿用控制电缆MKVV、MKVV22、MKVV32等均获得煤矿产品安全标志证书。 该厂以“质量第一,用户至上,优质服务,信守合同”为宗旨,给矿山开采一个安全的保证。 主营产品: 1、煤矿用通信电缆 MHYAV (1对~80对) MHYA32(10对~100对) 2、煤矿用信号电缆 MHYV (1对~80对) MHY32 (5对~50对) MHYVR (1对~10对) MHYVRP(1对~10对) MHYVP (1对~10对) 3、煤矿用控制电缆 MKVV (3芯~37芯) MKVV32(3芯~37芯) MKVV22(3芯~37芯) 4、市内通信电缆 HYA (5对~2400对) HYAT (5对~2400对) HYA53 (5对~1200对) HYAT53(10对~600对) HYAC (10对~300对) 5、控制电缆 KVV(2--61芯) KVV22(2--61芯) KVV32(2--61芯) KVVP(2--61芯) KVVP2(2--61芯) KVVP2-22(2--61芯) 6、铁路信号电缆 PTYV (4芯—61芯) PTYY (4芯—61芯) PTY22 (4芯—61芯) PTY23 (4芯—61芯) PTYA (4芯—61芯) PTYA22 (4芯—61芯) PTYA23 (4芯—61芯) 7、通信电源用阻燃耐火软电缆(通信设备电源线) ZRVVR、ZA-RVV、ZA-RVV22、RVVZ(6-240MM) 8、计算机电缆 DJYPV、DJYVP、DJYPVP、DJVVP、JVV、JVVP、DJYPRV 9、机场用照明线 JDYJV、JDYJY 高速公路紧急通信电缆GHYA、GHYAT、GHYAT53 电讯、计算机配套、仪器仪表连接线用电线电缆产品---RVV、RVVP等系列 总经理:毕正平 销售经理:毕金诚 电话:0316-5960412; 传真:0316-5962228 手机:13231641746,13131682147,农行卡号:6228481000976875111 网站:http://www.dianlan88.com 网址:http://www.dianlan98.com

网友L(2010-01-08):
能不能图文并茂呀,谢谢,

网友M(2010-02-11):
最好有个图纸,这样比较清楚些.

网友N(2010-07-03):
我刚接触低压设计,那位师傅给指导一下,需要学习那些规范,和基础知识。

网友G:
煤矿矿用产品安全标志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