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443-1无法表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7-02):
打开一个工程,老是提示缺什么,发现CP443-1无法表示,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的step7应该是安装的中文版本的吧

网友B:
请把问题说的具体一点,别让别人去猜你想要说什么

网友C:
问题很简单,你的硬件版本太低,UPDATA硬件版本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