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冰箱、彩电不能安在同一插座上

楼主(2008-07-02):
多用电源插孔多,使用方便、经济,许多家庭都喜欢用它。

许多家庭 用电冰箱、彩电插在一个多用插座上,这样做有许多人们意想不到的危害。

电冰箱和彩电的启动电流都很大,电冰箱启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5倍, 彩电的启动电流达额定电流的7-10倍。如电冰箱、彩电同时启动,插座接 点、引线均难以承受,就会互相影响,产生意想不到的危害。

对彩电来说,在电冰箱启动和运转时会产生电磁波,也因电冰箱、电视相距甚 近而受到干扰,使彩电图像不稳,出现噪音等。

为避免以上弊端发 生,避免互相干扰,电冰箱和彩电的电源插头不要插在同一多用插座上。

网友:
不会吧··现在的冰箱都是安放在厨房里面的了。。不会还有人把冰箱放到客厅吧??????

网友A:
1、“电冰箱、彩电不能安在同一插座上 ”很正确;

2、原因是冰箱压缩机频繁起、停,启动大电流在插座接触电阻上有压降;

3、如果这个压降也在电视机供电回路里,就会对电视机电源电路产生影响;

网友A:
4、如果不在电视机供电回路里,就不会对电视机电源电路产生影响;

网友B:
还有这种说法呢,学习了!

网友C:
听起来也有道理的.我们家用了7~8年了一直没出现问题呢.

----------------------------------------

柳市电器批发零售光电接近开关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D:
有道理,可是就是不是一个插坐上也是在一个空开下啊!

网友E:
现在的民用插座,一般是按10A设计的,在实用中不能长期超负荷

网友F:
引用 网友A:
4、如果不在电视机供电回路里,就不会对电视机电源电路产生影响;

刘师傅的意思是最好布两路路线吧。

网友G:
我用的一根线有冰箱、电脑、电视机、dvd、电风扇什么的,看来得安装几路电线才行

网友A:
“用的一根线有冰箱、电脑、电视机、dvd、电风扇什么的”

1、如果用一根电源线,分别并联了冰箱、电脑、电视机、dvd、电风扇什么的;

2、这种情况,任何一个电器与主线的接线电阻及其压降不在其它用电回路,所以不影响其它电器的工作,所以没有必要安装几路电线;

网友A:
3、如果是一个多孔插座板,它的电源线与主电源之间有一个总插头,如果这个总插头接触不良,接触电阻及其压降就会影响各个插孔的电器的电压,问题就很严重了;

网友A:
4、如果是一个多孔插座板,要注意不要插功率大的电器,功率大的电器另设插板;

5、如果是一个多孔插座板,一定要注意总插头连接好,不发热!

网友A:
1、怎么判断某“接触电阻”及其“压降”,在其它电器用电回路中?

2、最简单的方法是,如果你将这个“接触电阻”的接点断开时,而其它电器正常工作者,说明这个“接触电阻”不在这些电器的供电回路中;

3、最简单的方法是,如果你将这个“接触电阻”的接点断开时,而其它电器不能正常工作者,说明这个“接触电阻”就在这些电器的供电回路中,这个“接触电阻”的电压就会影响这些电器的工作;

网友A:
4、如果是一个多孔插座板,一定要注意总插头连接好,不能发热,是因为总插头这个“接触电阻”在所有插孔的电器供电回路中!

5、如果是一个多孔插座板,每个孔的“接触电阻”及其“压降”,只在该孔的电器供电回路中,不在其它孔的电器供电回路中,所以不影响其它孔的电器的正常工作!

网友H:
刘师傅技术挺好,不过也挺会刷分的

网友I:
为避免以上弊端发 生,避免互相干扰,

网友J:
避免互相干扰,

网友A:
“刘师傅技术挺好,不过也挺会刷分的 ”

1、这段发言从10.09到10.48结束,恰好是一节课的时间;

2、应该给5分,但是由于网站有问题,只给了1分;

3、我要是讲课,1节课120元,不能这样算账啊!

4、积分是网站鼓励大家发言,真要挣积分,会饿肚子的;

网友K:
不是太清楚啊,可以帮你查查看.

网友L:
但是在家庭装修中空调是分开,的其他用电设备都是并联在一个回路中,下次要多幢几个断路器啦!

网友A:
“的其他用电设备都是并联在一个回路中”

1、空调是一条单独的线路;

2、其他用电设备都是并联在另一条电源线上;

3、摘掉任何一个电器,都不会影响其它电器,互不影响;

4、在用一个多孔插座时,要特别注意,总电源插头接触电阻是在每一个回路里,会相互影响干扰!

网友M:
长见识了,这也是家庭常识呀,以后多搞些这方面的电气知识

楼主:
现在家里基本上都是一个插座对应一个空开的,尽量吧大电器设备分开。

网友N:
有道理,长见识了.

网友O:
不会吧!!我单位好多家庭这样用了十几年没问题!!

网友P:
         我们整栋宿舍,空调都是单独布线~

网友Q:
无所谓啊!!!!!!!!!!!!

网友R:
用多用插座,必须考虑用电器的功率、启动等问题。楼主的建议有道理。

网友S:
呵呵;一般也没关系的,家里的所有电器还都是从同一火线引过来的呢;

网友T:
引用 网友M:
长见识了,这也是家庭常识呀,以后多搞些这方面的电气知识

网友U:
引用 网友S:
呵呵;一般也没关系的,家里的所有电器还都是从同一火线引过来的呢;

网友V:
呵呵,说得有道理.

网友W:
我们家冰箱、彩电共用一插座10年了,好象没你说的严重?

网友X:
按现在规定的线路设计容量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Y:
实用,现在实用的技术比较少,技术的阐述也以让人看不懂为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