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框架式断路器——选用

楼主(2008-07-02):
低压电网中,广泛采用万能式断路器作为保护开关,如果断路器选用或维护不当,都可能造成误动作或拒绝动作,失去它应起的保护作用,反而降低供电的可靠性。因此,设计选用单位和使用单位应对断路顺结构类型、选用条件与相邻电器的配合等方面加以考虑,并对断路器进行经常维护。选用常识
选用万能式断路器必须按给定的参数和用途进行分析,决定选用的型号和规格,最为合理和经济。万能式断路器具有的特点有短延时,可调,可满足选择性保护;具有过电流脱扣器、欠电压脱扣器(也可有延时)、分励脱扣器、闭锁脱扣器等;短路通断能力较高;额定工作电压较高,有的断路可用于交流1140V;额定电流可高达至4000A,宜用作主开关;操作方式变化多,有手操动、械杆操动、非储能式、储能式、电动操作等;外形尺寸一般较大,价格较高;维修较方便;适宜于装在开关柜内的有抽屉式结构;各种型号断路器的飞弧距离有所不同,可按柜子需要选用;此类断路器的动热稳定好。
  确定结构类型后,进行电气参数选择,除脱扣器额定电压、额定电流和通断能力外,另一个重要点是如何选择断路器过电流脱扣器的整定电流和保护特性配合等,以达到比较理想的动作。
一般选用原则
(1) 断路器的额定工作电压≥线路额定电压。
(2) 断路器的额定电流≥线路负载电流。
(3) 断路器的额定短路通断能力≥线路中可能出现的最大短路电流,一般按有效值计算。
  假如选用的断路器额定电流与要求相符,但额定短路通断能力小于断路器安装点的线路最大短路电流,一种办法是改选另一种型式额定短路通断能力较大的断路器;另一种办法是改用较大额定电流的断路器,因同一型式的断路器,额定电流大的比额定电流小的其额定短路通断能力要大。按线路计算负载电流选择过电流脱扣器的额定电流。如果这样还不能满足需要,则可考虑下述三种方案解决:a)采用级联保护(或称串级保护)方式,就是利用上一级断路器和该断路器一起动作来提高短断能力。采用这种方案时,需将上一级断路器的脱扣器瞬动电流整定在下级断路器额定短路通断能力的80%左右;b)采用限流断路器;c)采用断路器加后备熔断器。但是应注意到,这样就放弃了选择性分断。  (4) 断路末端单相对地短路电流≥1.25倍断路器瞬时(或短延时)脱扣器整定电流。
  这对负载电流较小、配电线较长的情况尤其重要。因为线路较长时,末端短路电流较小,单相对地短路电流就更小。这里的“单相对地”系指三相三线制中一相对地而言。它相对于三相四线制中零短路来讲,对地短路电流还要小些。因为有中线者,阻抗较小;而在相地短路时,短路电流要通过大地(接地电阻较大),因而短路电流较小,有时比过电流脱扣器整定电流还要小,不能使过电流脱扣器动作,因而在单相对地短路时便失去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如不能满足上式要求,则需采取特别措施来解决。通常,一相对地接地故障的保护有三种方法:一种是在零线上装设电流互感器,互感器二次侧接电流继电器,发生单相对地短路时,继电器动作使断路器分断;另一种是采用带零序电互感器的线路,或采用漏电继电器,其灵敏度较高。采用这两种方法时,变压器中性点均应接地;第三种可采用最新设计的NA(DW45)系列智能型万能式断路器,具有单相接地保护功能的断路器。
(5) 断路器欠电压脱扣器额定电压=线路宝宝电压。
  是否需要欠电压保护,应接使用要求而定,并非所有断路器都需要带欠电压脱扣器。在某些供电质量较差的系统,选用带欠电压保护的断路器,反而会因为电压波动而经常造成不希望的断电。在这种场合,若必须带欠电压脱扣器,则应考虑有适当的延时。
(6) 具有短延时的断路器,若带欠电压脱扣器,则欠电压脱扣器必须是延时的,其延时时间≥短路延时时间。
(7) 断路器的分励脱扣器额定电压=控制电源电压。
(8) 电动传动机构的额定工作电压=控制电源电压。
(9) 校核断路器的接线方向,如果断路器技术文件或端子上表明只能上进线;则安装时不可采用下进线。母联开关则一定要选用可下进线的断路器。
  除一般选用原则外,应注意到断路器的用途。配电用断路器电动机保护用断路器以及照明、生活用导线保护断路器选用时应予注意。
配电用断路器的选用
配电用断路器是指在低压电网中专门用于分配电能的断路器,包括电源总开关和负载支路开关。在选用这一类断路器时,除考虑上述一般选用原则外,还需特别考虑把系统的故障限制在最小范围,防止故障时扩大停电区域,为些,需增加下列选用原则:
  (1) 断路器的长延时动作电流整定值≤导线容许载流量。对于采用电线电缆的情况,可取电线电缆容许载流量的80%。
  (2) 3倍长延时动作电流整定值的可返回时间≥线路中最大起动电流的电动机的起动时间。
  (3) 短延时动作电流整定值  1.1(Ijx+1.35kIed)
  式中  Ijx-------线路计算负载电流;
       k-------电动机的起动电流倍数;
      Ied-------电动机额定电流。
  (4) 瞬时电流整定值  1.1(Ijx+klkIedm)
  式中  kl-- 电动机起动电流的冲击系数,一般取k1=1.7~2
      Iedm-- 最大的一台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5) 短延时的时间阶段,按配电系统的分段而定。一般时间阶梯为2~3级。每级之间的短延时时差为0.1~0.2s,视断路器短延时机构的动作精度而定,其可返回时应保证各级的选择性动作。选定短延时阶梯后,最好按被保护对象的热稳定性能加以校核。
电动机保护用断路器的选用
电动机保护用断路器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指断路器只用保护而不负但正常操作;另一类是指断路器兼作保护和不频繁操作之用。后一类情况需考虑操作条件睡电寿命。是动机保护用断路器的选用原则为:
  (1) 长延时电流整定值=电动机额定电流。
  (2) 瞬时整定电流:
  对保护笼型电动机的断路器,瞬时整定电流=(8~15)倍电动机额定电流;取决于被保护笼型电动机的型号、容量和起动条件。
  对于保护绕线转子电动机的断路器,瞬时整定电流=(3~6)倍电动机额定电流;取决于被保护绕线转子电动机的型号、容量和起动条件。
  (3) 6倍长延时电流整定值的可返回时间≥电动机实际起动时间。按起动时负载的轻重可选用可返回时间1、3、5、8、15s中的某一档。
断路器与上下级电器保护特性的配合要求
配电系统中,并非只有断路器,还存在许多别的电器,需考虑断路器与上下级保护电器特性的配合。最好将各个电器的保护特性绘于坐标上,以比较其特性的配合情况。其配合须考虑以下条件:
  (1) 断路器的长延时特性低于被保护对象(如电线、电缆、电动机、变压器等)的允许过载特性。
  (2) 低压侧主开关短延时脱扣器与高压侧过电流保护断电器的配合级差为0.4~0.7s,视高压侧保护继电器的型式而定。
  (3) 低压侧主开关过电流脱扣器保护特性低于高压熔断顺的熔化特性。
  (4) 断路器与熔断器配合时,一般熔断器作为后备保护。应选择交接电流 小于断路器的短路通断能力的80%,当短路电流小于时,应由熔断器动作。
  (5) 上级断路器短延时整定电流≥1.2倍下级断路器短延时或瞬时(若一级无短延时)整定电流。
  (6) 上级断路器的保护特性和下级断路器的保护特性不能交叉。在级联保护方式时,可以交叉,但交点短路电流应为下有断路器的80%。
  (7) 在具有短延时和瞬时动作的情况下,上级断路器瞬时整定电流≤下级断路器的延时通断能力,并≥1.1倍下级断路器进线处的短路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