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中性线断线的危害与防范措施

楼主(2008-07-02):
在我国低压配电线路常采用电缆或架空线路。不论在城市还是农村,由于种种原因常因中性线引起用户端中性点电位偏移,严重时可使某一相的相电压升至高达300V以上,另外相的电压则降低,给用户端用电设备造成很大威胁,经常因此类故障烧毁家用电器。因此有必要寻求有效的预防措施,最大限度地保障用户用电的安全与可靠。

1 断开中性线的危害

由上面分析可知,在中性线断开后,由于用户端的负载不平衡,将造成中性点电位的较大位移,当其中两相阻抗相差悬殊时,在阻抗较大的一相上负载电压可能高达接近线电压380V的程度,造成用电设备很快烧毁。这种中性线断线情况是经常遇到的,特别是在居民楼中更易发生。可见中性线断开后的危害性是很大的。

2 预防措施

为防止中性线断线,可采取以下防范措施:

(1)在中性线上不能装设熔丝。

(2)选择较大的中性线截面,以提高中性线在平时和事故下的电流承载能力。保持中性线电流不超过额定相电流的25%。

(3)在中性线上尽量减少接头,并保证接头连接处性能的良好与可靠。

(4)在相线上按要求装设熔丝或其它短路保护装置,防止短路烧断中性线。

(5)加强防雷击措施,防止供电线路遭雷击破坏。

(6)加强线路维护,发现隐患及时消除。

(7)加强施工管理,防止线路被人为损坏。

3 保护措施

前面所谈到的防范措施,只能起到预防作用,不能保证中性线不断,那么一旦中性线断线后又怎样来保证用电设备的安全呢?这只能通过相应的保护手段来达到。

由前面分析不难知道,在三相负载比较对称情况下,中性线中的电流近似为零;致使用电设备烧毁的直接原因是电压高引起的,当某一相负载电压超过正常范围,达到不能允许的程度时,即可判断为中性线干线已断,这样也可兼顾对相线搭中性线事故的判断。

若在干线进入用户端处,安装一个带分励脱扣器的断路器,再由保护单元来取样检测中性干线是否断,若中性线断线则触发跳闸驱动信号使断路器跳闸,以保护后级用户的电气设备不受损害。

上述保护可对保护安装处前面的断开中性线进行有效保护,并可同样用于三相四线制分支进线的断中性保护(如一座楼、一个供电区域等)。断路器可选用带交流380V分励脱扣器的。

能实现上述保护单元功能的方式很多,如用断路器电压继电器作取样元件或采用电子元件构成取样回路等,都可达到目的且各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