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电气节能如何选择变压器容量(转贴)

楼主(2008-07-02):
摘要:本文分析了变压器在运行当中的一些能量损耗的产生原因以及尽量减小这些损耗的办法。文中并以变压器的综合功率损耗这个参数来综合分析变压器运行中的功率损耗,用变压器有功损失率来反映变压器的节能情况,通过两组数据的分析,得出变压器容量选择的一些基本原则。
关键字:变压器、综合功率损耗、节能.
1. 前言
由于人口的增加、工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能源的消耗急剧增加,能源危机迫在眉睫。电能做为一种清洁无污染的能源而被广泛应用在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在能源紧张的今天,节约电能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而如何做到合理的节约电能也就成为电气工程设计的一个重点。
电气节能基本可由五个方面组成:
(1)减少变压器的电能损耗。
a)变压器尽量考虑选择损耗较小的节能型变压器,如:S9,S10,S11,SC9,SC10等。节能型变压器在制造铁芯的硅钢片、铁芯的制造工艺上都有较大的改进——这有利于减小变压的空载功率损耗。特别是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在积极研究生产节能材料,变压器的铁芯材料已发展到现在最新的节能材料——非晶态磁性材料如2605S2,非晶合金铁芯变压器便应运而生。使用2605S2制作的变压器,其铁损仅为硅钢变压器的1/5,铁损大幅度降低。
b) 按照变压器运行效率来选择适合的变压器容量..详见下文分析.
c)
运行经济运行技术来节约电能.
尽可能选用一台合适的变压器运行,以降低损耗;
当变电所有二台及以上变压器时,根据负载情况控制变压器台数,可达到经济运行的效果。
(2)减少线路损耗。由于线路上存在电阻电抗,电流通过时,就会产生电能损耗。通过以下方法可以减少线路的电能损耗:
a)用电导率较小的材质做导体,例如选用铜导体。
b)减小导线长度。线路尽可能走直线;变压器尽量靠近负荷中心。
c)适当增大导线截面。
(3)提高系统的功率因数。因系统中的用电设备,如电动机、变压器、线路、气体放电灯的镇流器都有电抗,会产生滞后的无功,需要从系统中引入超前的无功相互抵消,这样超前的无功功率就从高压线路传输到用电设备,线路上就产生了有功损耗。这部分损耗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改进:
a)提高设备的自然功率因数,减少对超前无功的需求.
b)采用无功补偿装置对功率因数进行补偿,减小电网的功率因数.
(4)照明节能.
据估计,我国年照明用电量占总发电量的12%左右,而且以低效照明为主,节能潜力很大。在我国照明电光源中,节能灯仅占很小的份额,应该大力发展节能灯具,杜绝照明中的浪费能源现象。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建设迅速发展,新建建筑不断崛起,能源消耗量遂年上升,照明用电水平也逐年提高,对日益增长的用电负荷和电量的需要,如不采取照明节电措施,势必会造成相当大的用电缺口,因此,建筑照明节能势在必行。通过以下方法达到照明节能的目的:
a)充分利用自然光。
b)推广高光效、长寿命、显色性好的光源、灯具和镇流器。一般建筑内部采用紧凑型荧光灯或T5、T8荧光灯,城区道路、宽大场所使用金属卤化物灯和高压钠灯,城市景观泛光照明发展LED灯。
c)采用高效照明灯具
d)在增加投资不多的情况下,对灯具采用分区和可变照度的控制.
(5)电动机在运行过程中的节能。
电动机与暖通、给排水工艺专业的设备配套,一般由设备制造厂商统一供应,因此其节能只能贯彻到电机运行中.在电动机空载及轻载的情况下,电动机的功率因数和效率都是很低的,这时可采用变频调速装置,使其在负载下降时,采用变频的方式,自动调节转速使其与负载的变化相适应,采用此调速方式,可提高电机在轻载时的效率,达到节能的目的.但这种设备的价格较高,因此在应用中受到一定的限制.
因篇幅有限,本文仅讨论如何选择变压器容量从而达到合理节能的问题。
2.变压器的综合功率损耗及其有功损失率
电力系统要把电能从发电站送到用户,至少要经过4-5级变压器方可输送电能到低压用电设备(380V/220V)。虽然变压器本身效率很高,但因其数量多、容量大,总损耗仍很大。据估计,我国变压器的总损耗占系统总发电量的10%左右,如损耗每降低1%,每年可节约上百亿度电,因此降低变压器损耗是势在必行的节能措施。
电力变压器作为电力系统电压变换的主要设备,广泛应用于输电和配电领域,变压器容量的选择直接影响到电网的运行和投资。变压器在变换电压及传递功率的过程中,自身将会产生有功功率损耗和无功功率损耗。
变压器的有功功率的有功功率损耗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铁芯产生的有功损耗——铁损,另外一部分是变压器一、二次绕组中的电阻产生的有功损耗——铜损。只要外加的电压和频率不变,铁损就不变,与变压器负载大小无关。铁损大小可由空载试验得到。铜损与变压器的负载率平方成正比,其大小也可以通过变压器短路试验确定。
变压器的无功损耗也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用来产生主磁通,也就是用来产生励磁电流和空载电流的,它与变压器负载大小无关;另外一部分无功是消耗在变压器一、二次绕组的漏电抗上,它与变压器的负载率平方成正比。
2.1变压器综合功率损耗是变压器有功功率损失和因其消耗的无功功率使电网增加的有功功率损耗之和。它反映了电力系统总体最佳节电方法,是既考虑有功电量节约,又考虑无功电量节约的综合最佳。
变压器综合功率损耗PZ计算式为
PZ= P0Z+β2PKZ
(1)
P0Z为空载综合功率损耗,kW;
β为平均负荷系数;
PkZ为负载综合功率损耗,kW。
P0Z=P0+KQQ0
(2)
P0为变压器空载有功损耗,KW;
KQ为无功经济当量,配电变压器取0.1;
Q0为变压器励磁功率,kvar。
Q0=I0%×Se×10-2
I0%为空载电流占额定电流的百分比;
Se为变压器额定容量,kVA。
β=P2/(Se×cosφ)
(4)
P2为变压器输出平均功率,kW;
cosφ为变压器计量侧的加权平均功率因数。
PkZ=Pk+kQQk
(5)
Pk为变压器短路有功损耗,kW;
Qk为变压器漏磁功率,kvar。
Qk=Uk%×Se×10-2
(6)
Uk%为变压器短路电压占额定电压的百分比。
PZ=P0z+β2PKZ = P0z+【 P2/(Se×cosφ)】 2PKZ
= P0z+【( I22R)/(Se× cosφ)】 2PKZ =f(I24)=F(β2)
(7)
I2为变压器变压器二次侧额定电流,A;
U2为变压器变压器二次侧额定电压,V;
空载损耗P0Z是只与变压器铁芯相关的常数,它不随变压器负载的变化而变化。而负载损耗
PkZ则为变压器绕组中的铜线圈电流损耗,根据公式(7)故负载综合功率损耗与负载率平方成正比或者说与负载电流的四次方成正比。I0%、Uk%为变压器一个固定参数,它们由变压器铭牌或变压器技术参数说明书提供,故变压器损耗主要受负荷变化影响的铜耗决定。
2.2变压器有功损失率
变压器有功损失率是反映变压器效率的一个量,由变压器损耗的有功功率与变压器输入功率之比得到。
P2
P2
Po + Pk
n=1-

= 1- × 100× 100%
(7)
P1
P2 + Po + Pk
β×(Se×cosφ)+ Po +
Pk
P1为变压器输入平均功率,kW;
P2变压器输出平均功率, kW;
n变压器功率损失率,
kW;
由此根据公式(1)~(7)可以计算出一台SC9-315KVA/10KV/0.4KW和一台SC9-1000KVA/10KV/0.4KW干式变压器在不同负载率下的综合功率损耗以及有功功率损失率如下:
表1-1:SC9-315KVA/10KV/0.4KW变压器在cosφ=0.9时不同负荷下的损失率
变压器负载率空载综合功率损耗(KW)负载综合功率损耗(KW)综合功率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