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杰实时数据库

楼主(2008-07-02):
最近,我们正在电厂实施麦杰实时数据库,因为以前没有用过,有哪位高手,请指点一下,或是对麦杰产品给一个评价。

网友A:
产品当然不错了。价格不低吧1

网友B:
电厂用GE IH的不少

网友C:
如果你选用紫金桥的实时数据库Real-DB,我们会给你免费培训,呵呵,紫金桥实时数据库Real-DB在电厂也用过,有一些案例~

楼主:
麦杰实时数据库,现在发现有很多问题在里面,接口机没有存储转发功能,只存储数据值,没有时间标记,没有授权功能,没有数据库管理功能,以后慢慢说吧

楼主:
今天使用过程中要有问题了,趋势组态不能存在服务器,也就是你组态好的趋势,必须将这些文件拷贝到用户终端,才可以,在实际中没有这样做的,应该是用户只要通过IE就能看到,不是找所要的东西.

楼主:
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一段时间没有数据,但是趋势还有,而且是一条不规则曲线,有值,太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