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温度控制器应用有什么样的优势?

楼主(2008-07-02):
我们公司开发了一款多路温度控制系统,但是现在的产品销售遇到问题,总是不上量。我们的产品虽然在客户那里的控制效果可以与进口的温控表达到同样效果,而且还可与PLC通讯在触摸屏上显示设定温度。但是这样的优势很多用户不理解,用不上,从设定和显示来说单路的还更有优势。所以要与普通温控表竞争多路温控的市场还很难呢。现有的客户大多是用普通温控表来控制温度,就算是控制回路多也还是多用温控表,但是这样带来控制的元件多了故障率提高。与用我们自己的多路温度控制器相比较,总价也没贵太多(国产的),用进口的就贵很多了。但是这种设计和观念的差距太大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我们这中产品的出头日,请各位指教。谢了xqqqq8@126.com

网友A:
说详细点,大家学习学习。支持国货呀!

楼主:
一般用PLC控制温度都是加温度采集模块采集温度,再编程序利用PLC的输出点来控制,这种模式价格高,另外就是可以编写程序复杂点,这样温度就可纳入PLC整个系统中来。可以上传上位机也可在触摸屏显示。我们的产品利用PLC的通讯端口把设定温度实际温度传给PLC,而且可以不占用PLC的输入输出点,这样即使是最小的PLC也能扩展出温度采集模块,也不影响PLC的其他功能。象三菱的FX1S系列PLC就不能带模拟量扩展模块,但是价格要比FX1N,2N的要便宜很多。

网友B:
什么叫多路温度控制系统? 与PLC用什么样的通讯方式?价钱怎么样?使用寿命?

楼主:
顾名思义,整个控制系统包含很多路温度控制。这些温度控制单独集中到一台控制仪,而不是分散在每台温控表单独控制这样可便于集中控制和管理

网友C:
你说的那个 就是把多个传感器的接在一个采集器上,通过采集器用485的方式发给PLC这样用2根线 交换数据是吧

楼主:
5楼的兄弟说对了一般的PLC很少能利用他的通讯口我们的产品就是利用通讯口来交换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