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耗制动的时间设定为多少秒?

楼主(2008-07-02):
如题,qingjiao

楼主:
请教师傅,能耗制动的时间设定为多少秒?

网友A:
制动时间的设定与机械惯量有关,要在运行中试验、调整。

网友B:
1、能耗制动与负载有关,只能根据实际运行结果自己确定;

2、能耗制动不会引起电机反转,所以制动的时间设定不一定要很准确,当然越短越好;

网友C:
              实际需求而定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制动时间的设定与机械惯量有关,要在运行中试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