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pH电极的问题

楼主(2008-07-02):
我现在用的梅特勒的pH电极,观察测量电极和参比电极的输出为正弦交流信号,且放在不同pH值的溶液中,信号没什么变化?这是什么原因?理论上pH电极输出是直流信号啊,且输出电势差和pH值存在线性关系的。请各位高手指教,先在此感谢了!

网友A:
应该是MV信号,不一定完全成线性关系,类似热电偶的分度表,另外要加变送器转成4~20mA信号。

网友B:
应该是线性关系吧,一般把PH都设置为3----8,然后对应电流输出4----20ma

楼主:
是MV信号,理论上是线性关系,4-20MA是经过变送器转换后的信号,我是直接测两电极的电势差,就是几个mv的信号,且放入pH值为4和10的缓冲液里,信号波形没什么变化,幅值也是在1mv内变化,不是线性关系!不知道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