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

楼主(2008-07-02):
泵是输送液体或使液体增压的机械。它将原动机的机械能或其他外部能量传送给液体,使液体能量增加。泵主要用来输送液体包括水、油、酸碱液、乳化液、悬乳液和液态金属等,也可输送液体、气体混合物以及含悬浮固体物的液体。
水的提升对于人类生活和生产都十分重要。古代就已有各种提水器具,例如埃及的链泵(公元前17世纪),中国的桔槔(公元前17世纪)、辘轳(公元前11世纪)和水车(公元1世纪)。比较著名的还有公元前三世纪,阿基米德发明的螺旋杆,可以平稳连续地将水提至几米高处,其原理仍为现代螺杆泵所利用。
公元前200年左右,古希腊工匠克特西比乌斯发明的灭火泵是一种最原始的活塞泵,已具备典型活塞泵的主要元件,但活塞泵只是在出现了蒸汽机之后才得到迅速发展。
1840~1850年,美国沃辛顿发明泵缸和蒸汽缸对置的,蒸汽直接作用的活塞泵,标志着现代活塞泵的形成。19世纪是活塞泵发展的高潮时期,当时已用于水压机等多种机械中。然而随着需水量的剧增,从20世纪20年代起,低速的、流量受到很大限制的活塞泵逐渐被高速的离心泵和回转泵所代替。但是在高压小流量领域往复泵仍占有主要地位,尤其是隔膜泵、柱塞泵独具优点,应用日益增多。
回转泵的出现与工业上对液体输送的要求日益多样化有关。早在1588年就有了关于四叶片滑片泵的记载,以后陆续出现了其他各种回转泵,但直到19世纪回转泵仍存在泄漏大、磨损大和效率低等缺点。20世纪初,人们解决了转子润滑和密封等问题,并采用高速电动机驱动,适合较高压力、中小流量和各种粘性液体的回转泵才得到迅速发展。回转泵的类型和适宜输送的液体种类之多为其他各类泵所不及。
利用离心力输水的想法最早出现在列奥纳多•达芬奇所作的草图中。1689年,法国物理学家帕潘发明了四叶片叶轮的蜗壳离心泵。但更接近于现代离心泵的,则是1818年在美国出现的具有径向直叶片、半开式双吸叶轮和蜗壳的所谓马萨诸塞泵。1851~1875年,带有导叶的多级离心泵相继被发明,使得发展高扬程离心泵成为可能。
尽管早在1754年,瑞士数学家欧拉就提出了叶轮式水力机械的基本方程式,奠定了离心泵设计的理论基础,但直到19世纪末,高速电动机的发明使离心泵获得理想动力源之后,它的优越性才得以充分发挥。在英国的雷诺和德国的普夫莱德雷尔等许多学者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离心泵的效率大大提高,它的性能范围和使用领域也日益扩大,已成为现代应用最广、产量最大的泵。
泵通常按工作原理分容积式泵、动力式泵和其他类型泵,如射流泵、水锤泵、电磁泵、气体升液泵。泵除按工作原理分类外,还可按其他方法分类和命名。例如,按驱动方法可分为电动泵和水轮泵等;按结构可分为单级泵和多级泵;按用途可分为锅炉给水泵和计量泵等;按输送液体的性质可分为水泵、油泵和泥浆泵等。
容积式泵是依靠工作元件在泵缸内作往复或回转运动,使工作容积交替地增大和缩小,以实现液体的吸入和排出。工作元件作往复运动的容积式泵称为往复泵,作回转运动的称为回转泵。前者的吸入和排出过程在同一泵缸内交替进行,并由吸入阀和排出阀加以控制;后者则是通过齿轮、螺杆、叶形转子或滑片等工作元件的旋转作用,迫使液体从吸入侧转移到排出侧。
容积式泵在一定转速或往复次数下的流量是一定的,几乎不随压力而改变;往复泵的流量和压力有较大脉动,需要采取相应的消减脉动措施;回转泵一般无脉动或只有小的脉动;具有自吸能力,泵启动后即能抽除管路中的空气吸入液体;启动泵时必须将排出管路阀门完全打开;往复泵适用于高压力和小流量;回转泵适用于中小流量和较高压力;往复泵适宜输送清洁的液体或气液混合物。总的来说,容积泵的效率高于动力式泵。
动力式泵靠快速旋转的叶轮对液体的作用力,将机械能传递给液体,使其动能和压力能增加,然后再通过泵缸,将大部分动能转换为压力能而实现输送。动力式泵又称叶轮式泵或叶片式泵。离心泵是最常见的动力式泵。
动力式泵在一定转速下产生的扬程有一限定值,扬程随流量而改变;工作稳定,输送连续,流量和压力无脉动;一般无自吸能力,需要将泵先灌满液体或将管路抽成真空后才能开始工作 ;适用性能范围广;适宜输送粘度很小的清洁液体,特殊设计的泵可输送泥浆、污水等或水输固体物。动力式泵主要用于给水、排水、灌溉、流程液体输送、电站蓄能、液压传动和船舶喷射推进等。
其他类型的泵是指以另外的方式传递能量的一类泵。例如射流泵是依靠高速喷射出的工作流体 ,将需要输送的流体吸入泵内,并通过两种流体混合进行动量交换来传递能量;水锤泵是利用流动中的水被突然制动时产生的能量,使其中的一部分水压升到一定高度;电磁泵是使通电的液态金属在电磁力作用下 ,产生流动而实现输送;气体升液泵通过导管将压缩空气或其他压缩气体送至液体的最底层处,使之形成较液体轻的气液混合流体,再借管外液体的压力将混合流体压升上来。
泵的性能参数主要有流量和扬程,此外还有轴功率、转速和必需汽蚀裕量。流量是指单位时间内通过泵出口输出的液体量,一般采用体积流量;扬程是单位重量输送液体从泵入口至出口的能量增量 ,对于容积式泵,能量增量主要体现在压力能增加上,所以通常以压力增量代替扬程来表示。泵的效率不是一个独立性能参数,它可以由别的性能参数例如流量、扬程和轴功率按公式计算求得。反之,已知流量、扬程和效率,也可求出轴功率。
泵的各个性能参数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互依赖变化关系,可以通过对泵进行试验,分别测得和算出参数值,并画成曲线来表示,这些曲线称为泵的特性曲线。每一台泵都有特定的特性曲线,由泵制造厂提供。通常在工厂给出的特性曲线上还标明推荐使用的性能区段,称为该泵的工作范围。
泵的实际工作点由泵的曲线与泵的装置特性曲线的交点来确定。选择和使用泵,应使泵的工作点落在工作范围内,以保证运转经济性和安全。此外,同一台泵输送粘度不同的液体时,其特性曲线也会改变。通常,泵制造厂所给的特性曲线大多是指输送清洁冷水时的特性曲线。对于动力式泵,随着液体粘度增大,扬程和效率降低,轴功率增大,所以工业上有时将粘度大的液体加热使粘性变小,以提高输送效率。

网友A(2011-08-03):
用好密封,成就名泵,http://www.mingbengl.com/,名泵汇集了大量进口芳纶盘根,美国芳纶盘根,耐磨芳
纶盘根,杜邦芳纶盘根,黄色芳纶盘根,黄色盘根,耐摩擦盘根,纯芳纶盘根,密封芳
纶盘根,阀门专用芳纶盘根,水泵专用芳纶盘根,渣浆泵专用芳纶盘根,污水泵专用芳
纶盘根,颗粒物质专用盘根,芳纶编织盘根,芳纶纤维盘根,芳纶混编盘根芳纶碳纤维
混编盘根,芳纶聚四氟乙烯混编盘根,芳纶四氟混编盘根等芳纶系列产品信息,详细的
盘根密封材料信息,尽在名泵网http://www.mingbengl.com/,全国客服电话400-0666-

网友A:
http://www.mingbengl.com/,名泵汇集了大量进口芳纶盘根,美国芳纶盘根,耐磨芳纶盘根,杜邦芳纶盘根,黄色芳纶盘根,黄色盘根,耐摩擦盘根,纯芳纶盘根,密封芳纶盘根,阀门专用芳纶盘根
,水泵专用芳纶盘根,渣浆泵专用芳纶盘根,污水泵专用芳纶盘根,颗粒物质专用盘根,芳纶编织盘根,芳纶纤维盘根,芳纶混编盘根芳纶碳纤维混编盘根,芳纶聚四氟乙烯混编盘根,芳纶四氟混编
盘根等芳纶系列产品信息,详细的盘根密封材料信息,尽在名泵网http://www.mingbengl.com/,全国客服电话400-0666-336

用好密封,成就名泵——名泵网是国内首家以水泵,泵配件和密封材料等产品为主的行业门户网站。

名泵网栏目主要包括供应,求购、技术、产品库、企业库、行业资讯、品牌、知道、物流、视频、行业展会、名泵搜索引擎、名泵商学院等栏目版块。

名泵网(www.mingbengl.com)充分利用网站在国内泵阀电子商务领域的领先优势,和传统密封市场的资源优势,为广大泵阀、密封企业提供最全面的采购商、供应商数据库,产品数据库,贸易信息,主要
密封产品、泵产品市场的价格行情、资讯等详细信息;为交易双方提供全面的电子商务解决方案,包括供求信息发布、查看,商铺优化,网络推广,关键词排名等多项服务。同时搭建了一个泵业,密封材
料以及泵配件产品厂家的合作交流平台。

名泵网的发展理念
“诚信为本,合作共赢”,您的一分信任我们将付出十分的努力,还您百分的满意!

名泵网的发展目标
打造国内最诚信最专业的电子商务平台!

名泵网的优势

国内首家泵阀产品,密封材料,以及其他泵配套产品快速,安全交易的平台
精美独特的商铺设计,直观展示企业风采
全面的商铺,产品优化推广,见效快,花费少
及时,有效的大量求购商机信息,使您生意不再难做
贴心周到的售后服务,400热线为您解决后顾之忧
与国内众多B2B泵阀行业门户平台相比,我们做的是诚信,服务,专业,效果!

名泵网——商家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