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路上老是烧电磁阀问题

楼主(2008-07-02):
各位大侠都来帮我想想问题出在那了,我快郁闷死了。设备名称伟迪捷喷码机
故障现象:
        1.两台3150控制器在工作时会把喷头的电磁阀线圈烧毁,电源电压是110V,零线对地40V,变压器没接地。
         2.联系厂家检修查为控制器CPUC板坏,寄回厂家维修后上机测试正常,厂商疑为电源问题现在改用220V,零线对地0V。可在运行两天后仍有烧电磁阀故障原因不明。也没发现有短路的现象,更换后用两天又坏了。

网友A:
电磁阀是直流的,还是交流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B:
        建议使用低压电磁阀  如DC24V, 我们厂三百来个电磁阀,基中一部分运行频率很高,也没说有烧坏,只有偶尔有一两个。

一、检查电磁阀线圈有无松动,必须锁紧。

二、检查接线,看是不是有虚接。

三、检查是否有水引起电流过大烧毁。

四、建议更换电磁阀品牌。

楼主:
电磁阀是直流35V的,

楼主:
忘了说电磁阀在不工作是电压是31V。动作是35V。电磁阀是原厂的,有水引起电流过大是指短路是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忘了说电磁阀在不工作是电压是31V。动作是35V。电磁阀是原厂的,有水引起电流过大是指短路是吗

不工作时还31V电压?工作35V?

楼主:
因为是单片机控制的,具体原因不明。大家有好的办法吗

网友C:
不明白你的解释,为什么不工作时还有31V的电压?那不还是在工作吗!建议你用相同电压的继电器转换一下,即使电压有问题也不烧电磁阀了,用继电器转换有很多好处,还可以改变电磁阀的电压,110 220 36 都行啊

网友D:
忘了说电磁阀在不工作是电压是31V。动作是35V。

如果说电磁筏工作电压35V动作,那么31的应该也可以动作,但由于电压偏低,可能未能完全打开阀门,处于临界状态,这样的话,电磁筏线圈一直通电的话不烧才怪;首先看看控制信号是否正确,输出电压不可能一直处于长通状态。

网友E:
找我吧13939048253

网友F:
完全同意8楼沧海一粟说法。

网友G:
“电磁阀线圈烧毁,电源电压是110V,零线对地40V,变压器没接地”“现在改用220V,零线对地0V”

电磁阀工作电压大于额定电压的缘故!仔细看电磁阀使用说明书,根据适用电压正确选择电磁阀!!!

网友H:
现在基本可以肯定的是,那个31v的电压是不对的,我猜想机器原来的设计是开始的时候电磁阀以35v电压启动工作,在工作正常以后,为了降低电磁阀的发热,将切换到一个较低的电压(比如20v左右)维持电磁阀继续长期工作。我估计是这个控制电压转换的部分出问题,导致20v电压变成了31v,从而电磁阀持续大量发热。

网友D:
喷码机喷头电磁阀不可能一直处于常通状态,也不可能处于低压状态,否则墨水会有泄漏,后果很严重;喷头堵住不说,打印字体模糊,偏斜等等;

建议还是看看输出控制信号,如果有别的同型号机器,对比测量下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大家给想办法,看了大家的留言真的学习.

楼主:
我想问下谁有类似的设备呀.

网友H:
我见过多米诺 link及多种国产机器,没见过伟迪杰的,基本上都是采用的我说得供电方式,不过见到的都是24v或12v的电磁阀,从来没见过35v的。

网友H:
电磁阀普遍的都是采用高电压启动,低电压维持工作,否则长时间高电压维持工作电磁阀故障率会很高

网友H:
以上说的是医疗设备.科研仪器.小型工业设备(如喷码机)中的应用,大型设备由于空间很大,散热条件良好出于成本考虑一般还是只有一个电压的。

网友I:
查一查有没有干扰,有时干扰使电磁阀误工动作.

网友D:
支持风清扬西, 多米诺喷墨喷码机俺也碰过,24v线圈电压,还是看看输出控制电压!

网友J:
电磁阀不工作时31伏,工作时35伏?

我不善于理论,但可想象得到,电磁阀一直带电,不论工作与否,不烧才怪.

如此,控制电路肯定有问题.

网友K:
电磁阀不工作时31伏,工作时35伏?

我怎么看不明白啊 不工作时还有31伏 你查一下你的控制电路板,是不是绝缘不好了

网友L:
用低压的线圈,再用节能插头的话效果更好。节能插头是这样的:再线圈通电时全压供电,动作后降压供电。

网友H:
喷码机里有一部分电磁阀是长期通电的,如果始终用额定电压供电,发热会非常厉害,导致电磁阀内的塑料或橡胶密封垫变形,产生电磁阀关闭不严的故障,电磁阀发热太厉害,也会使流过其中的墨水温度升高,直接影响设备工作的稳定性,如果散热条件又很差,那还有可能烧毁线圈。所以一般对于这类长期工作的电磁阀,有经验的设计人员都会设计成高压启动,低压维持。一般的,50%的电压还能维持足够的吸合力,60%-70%可以说万无一失。

网友M(2008-10-27):
?? 应该是PC线路板的问题,一般喷码机的电磁阀都是有工作电压时打开,没有电时关闭,你的在不工作时有电压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