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液位计

楼主(2008-07-02):
求助工控的同仁:(关于几种差压液位计的校验.)

1.湿导压管差压液位计如何校验零点,低量程,满量程!

2.法兰式差压液位计如何校验零点,低量程,满量程!

楼主:
对于法兰式液位计的校验方法不知准确不准确:

1.将法兰盘放在同一平面校验零点.

2.低液位校验4MA.

3.满液位校验20MA.

(条件是空罐情况下校验)

采用负迁移的方法校验零点是否也可以???

网友A:
你没有标准校验台和手压泵?方法很多,你说的就是实校,但是开校验单的话还是打压力校比较准。

楼主:
校验满量程是还要打压校验.关键是第一种导压管式差压液位计如何校验零点???

楼主:
同样我先进行负迁移后,看电流值距4MA相差多少在进行决定是否校验零点.然后在迁移回去不知道应这样的方法可行????

                    急急!!!!

楼主:
零点调整,与低量程调校这两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楼主:
感谢工控同仁的帮助!!

                                             谢谢!

网友B:
对于双法兰智能变送器,校验时将两法兰置于同一水平面上,使用标准压力信号发生器对负压测进行加压,可是对两成等进行校验。不过实际安装后由于负压测高于正压测,需要对零点进行调整,一般认为容器内没有液位时变送器所测的差压为零点也即量程下限,加上两成后得到上限值,设定后即可投入使用。

量程=液位*密度*g

楼主:
负压侧不动还是在上面,我们是对正压侧进行加压校验!1KPA=102.1m mh20

网友C:
涡街流量计的优点 与节流式差压流量计相比,涡街流量计有如下优点。

① 结构简单、牢固、安装维护方便。无需导压管和三阀组等,减少泄露、堵塞和冻结等。

② 精确度较高,一般为±(1~1.5)%R。

③ 测量范围宽,合理确定口径,范围度可达20:1。

④ 压损小,约为节流式差压流量计的1/4~1/2。

⑤ 输出与流量成正比的脉冲信号,无零点漂移。

⑥ 在一定雷诺数范围内,输出频率不受流体物性(密度、粘度)和组成的影响,即仪表系数仅与旋涡发生体及管道的形状、尺寸有关

网友D:
1.拆下校验:将法兰盘放在同一平面校验零点. 调至4mA,给正压侧加量程压力,调至20mA。反复调整直至合格。安装到位,注意:安装法兰时,拧紧力度要一致,否则正负法兰会因密封圈的压紧力度不一致而导致量程变化。将指示迁移至4mA,投用。

2.原地校验:关闭取压阀排净物料,此时调整零点,利用法兰排污口加压至量程压力,调量程。反复调整直至合格。投用。

楼主:
楼上:

您指的迁移4MA是????????

网友E:
对于非智能变送器必须计算好测量范围后施加实际压力(平分五点)进行校验,负迁移的值可以在负压侧加压,注意要反复调整直至合格;对于智能变送器可以按照量程在正压情况下校准,而后再安装到设备上,通过手操器做零点即可。

网友F:
学习一下下,感谢提供

楼主(2008-08-21):
湿导压管差压液位计如何校验零点,低量程,满量程!

网友G:
深圳特安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专业从事只能压力变送器研发、生产、销售的高科技企业;
专业致力于电力、石油化工、冶金、造纸、市政、军工、科研、环保等领域的流量控制和检测;
公司生产的EST3051系列产品受到石化行业客户的广泛好评。
网址:www.exsaf.com
电话:021-64397170 传真:021-64397570    邮箱:aric_gong@sina.com
联系人:龚先生15601631152

网友H(2009-09-03):
我知道四川新兰石机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双波纹管差压液位计的调整,他公司生产的差压液位计精度要,在计量单位做过精确的校验。

该公司资料   四川新兰石机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028-84202869      传真:028-842028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