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发电机

楼主(2008-07-02):
汽轮发电机是如何调整负荷的??

网友A:
这个问题不错,有知道的吗!指教一下。

网友B:
电机的负荷是怎么调节的??发电机并上网后就和系统频率同步运行,并入电网后就向电网输送电能.在发电过程中,汽机产生的是驱动力,发电机产生制动力矩,两个力矩平衡时,发电机的的频率就不变(单机分析).现在发电机并上电网,加大原动机输入即开大调门,驱动力矩加大,系统频率不变,这样发电机电流就加大,制动力矩就加大
所以调节发电机的负荷是调节原动机输入就可以了,汽机在定压运行时调节汽机调节门,在滑压运行时调节锅炉汽温汽压来实现.

楼主:
汽机是如何调节进汽来平衡输出有功

网友C:
就是说负载大制动力矩就加大是吧

网友D(2010-01-18):
深圳宝安区万丰发电厂旧设备出售;估计价为1500万;可登陆www.sgwww.net/12浏览,或介绍你有需要的朋友到现场评估;谢谢!

网友E:
这个问题类似电源并联均流。说“汽机在定压运行时调节汽机调节门” , 其实并不容易,“定压”的依据是由谁定的?同样的电压,可能甲机认为高了,而乙机觉得低,势必导致负荷不均。必须根据干线的负荷量调节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