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CN 温度模拟量怎么计算的?

楼主(2008-07-02):
大家好 请教个问题 我用的是S7-200CN PLC 扩展模块用EM231TC模块 这样的我测0-60度 选单极0-32000 请问怎么计算每一度对应的数据?哪位给予指点 谢谢!!

楼主:
没有人回答 郁闷中!

网友A:
好象是四路的热电偶,毫伏信号了,没玩过,我们单位只用铂电阻,从没用热电偶

网友B:
输入多少除以十就是测量出来的实际温度

网友C:
 测0-60度用EM231RTD热电阻模块 ,除以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