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个位高手.

楼主(2008-07-02):
我用的设备上一台永宏PLC的Y0点没输出了,我想改成Y1,请问怎么改?数据线用PLC上面与文本显示器通讯线行吗?请大家指点.

网友A:
先把PLC的程序上传,看看Y1

楼主:
传不上来..不知咋回事..

网友B:
可以和我联系,  QQ 240540085

网友C:
使用“替换”功能:

网友D:
看看通讯是否正常?还有可能是被加密了?

网友E(2008-10-20):
不要那样麻烦,打开PLC,查Y0是哪个输出继电器,换了它,十有八九是好的,我修过不少.

网友F:
我用的设备上一台永宏PLC的Y0点没输出了,我想改成Y1,请问怎么改?数据线用PLC上面与文本显示器通讯线行吗

一般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