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楼主(2008-07-02):
通过此次在宁波举办的研讨会,我们希望使大家更好地了解松下电工的工控产品(包括其丰富的产品阵容、优良的性价比、方便实用的功能),同时也希望为用户提供更新控制设计方案。

楼主:
问题交流/讨论 本次活动由松下电工(中国)有限公司工业控制部门承办、中国工控网全力协办。您将有机会与松下电工工控产品零距离接触的同时,我们更准备了精美礼品和免费的午餐,届时期待您的莅临。

楼主:
本次活动由松下电工(中国)有限公司工业控制部门承办、中国工控网全力协办。您将有机会与松下电工工控产品零距离接触的同时,我们更准备了精美礼品和免费的午餐,届时期待您的莅临。

楼主:
时间:2008年07月10日 (上午8:30签到,午餐后结束)

地点:宁波新晶都酒店(三楼 晶贤厅)

地点:宁波百丈东路1088号

联系人:潘小姐

楼主:
中国工控网将根据用户积分予以奖励,以下每个等级限选择一种,提交申请后5-10个工作日内我们的客服人员将会与您联系,请核实您的注册资料,以便礼品可以顺利收到。

楼主:
作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工控及自动化信息平台,中国工控网提供业内厂商、产品、技术、商务、市场、新闻和人才等全方位信息,其中的“工程师园地”汇聚了国内大批自动化工程师,是业内工程师交流技术、发表专业论文、应用案例、在线教程、下载资料的首选平台。为鼓励用户积极参与中国工控网相关栏目的建设,维护“工程师园地”纯净的学术氛围,中国工控网年推出“工程师积分兑换礼品”制度。积分制度以鼓励用户发布高质量的技术文章,倡导积极的技术交流和学术讨论为目的。

楼主:
可以将孪生式密度传感器,理解为线性特征、温度特征、振荡漂移特征完全一致的一对压力传感器,

由于密度传感器的两个探头,对于压力的测量误差,具有符号相同、量值相当的特点,所以二者求差后误差互相抵消,因此其压力差,可以用来精密测量上下两个探头之间,浆液密度的变化情况

对于悬浊液、含有气泡的两相液以及液气固三相液,例如录井泥浆、水泥砂浆、牛奶、淀粉糊、涂料、化工浓缩容器中的液体,很多原理的产品,在稳定性和重复精度上的表现,离产品品质控制和工艺状态监测的要求相去甚远,,,在很多厂矿,数万数十万上百万购置的密度在线测量装置,用之不能,弃之要算国有资产损失,谁也不敢,形同摆设,,,,,,

而基于孪生式密度传感器的在线测量产品(发明专利申请号03114657.0),以其稳定性和重复性,赢得了广泛的认同和赞誉,典型几例应用如下:

1、北京石油化工学院自动化系,分辨率0.0001克/立方厘米,准确度±0.0005克/立方厘米 油品罐 密度在线监测系统

2、江苏新特化工公司,分辨率0.0001克/立方厘米, 准确度±0.002克/立方厘米 磷酸及次磷酸纳浓缩罐 密度在线监测与控制系统

3、四川宝瑞源石油技术公司,分辨率0.001克/立方厘米,准确度±1%密度满量程(±0.02克/立方厘米) 泥浆流槽 密度在线监控系统

正是由于特征曲线优良的一致性,使得孪生式密度传感器两个探头的间距,可以短到10cm! 这也许是个为天下先的距离

直径15mm水平小膜片,使得孪生式密度传感器,具有很好的抗搅拌防粘接性能

充油量仅为差压远传式的万分之一,使得孪生式密度传感器的迟滞效应,比差压远传式低几个数量级。。。。。。

以下的浆液密度测量产品,适用包括硫酸盐酸熔融物在内的全部介质,适用从超低温到900℃的介质条件,可满足准确度从±1%密度满量程,到±0.0004克/立方厘米,全部的应用需要

1、SC6002 智能浆液密度精密在线分析仪

2、SC68 智能浆液密度在线分析控制仪

3、SC66 数字输出浆液密度计

4、SC69 模数双输出浆液密度计

5、SC65 智能浆液密度变送器

现在我们,免费提供上述产品的选型资料,同时免费提供一套价值数千元的上位机测试与校调软件!

   使用数字化输出产品,编程时可通过这套软件,获得需应用的命令格式,只有复制一下放到自己的程序中就成 ,,,所以您,可以不犯错误、不费心思,很快成为高手,,

有需要的朋友,请留下联系方式(最好是邮箱), 或者直接发邮件到010203@126.com索取(需注明索取的内容)

   我们会尽快发送。

楼主:
1、电源的基本工作原理是什么?

  答:通过运行高频开关技术将输入的较高的交流电压(AC)转换为PC电脑工作所需要的较低的直流电压(DC)。

  2、电源的工作流程是怎样的?

  答:当市电进入电源后,先经过扼流线圈和电容滤波去除高频杂波和干扰信号,然后经过整流和滤波得到高压直流电。接着通过开关电路把直流电转为高频脉动直流电,再送高频开关变压器降压。然后滤除高频交流部分,这样最后输出供电脑使用相对纯净的低压直流电。

  3、EMI电路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答:EMI电路的作用是滤除由电网进来的各种干扰信号,防止电源开关电路形成的高频扰窜电网。EMI是CCC认证一个重要内容。

  4、什么是高压整流滤波电路?

  答:高压整流滤波电路由一个整流桥和两个高压电解电容组成。作用是把220V交流市电转换成300V直流电。

  5、高压电解电容一般有哪几种?

  答:高压电解电容我们通常所说的大电容,一般有两个,由于其耐压值特别高,所以体积非常大。按容量分,高压电解电容一般有330uf、470uf、680uf、820uf、1000uf、1200uf等,耐压值一般是200V,耐温85度。

  6、开关电路的原理是什么?

  答:开关电路的原理是由开关管和PWM(Pulse Width Modulation)控制芯片构成振荡电路,产生高频脉冲。将高压整流滤波电路产生的高压直流电变成高频脉冲直流电,送到主变压器降压,变成低频脉冲直流电。

  7、低压整流滤波电路的原理是什么?

  答:低频脉冲直流电经过二极管整流后,再由电解电容滤波,这样,输出的就是不同电压的稳定的电流了。由于这里电压已经很低了,所以尽管电容容量很大,通常有1000uf、2200uf等,但由于不需要很高的耐压值,所以电容体积很小。

  8、辅助电路有什么作用?

  答:300V直流电通过辅助电源开关管成为脉冲电流,通过辅助电源变压器输出二组交流电压,一路经整流、三端稳压器稳压,输出+5VSB,加到主板上作为待机电压;另一路经整流滤波,输出辅助20V电源,供给PWM等芯片工作。有了辅助电路,计算机就可以实现软件开机、关机了。

  9、什么是PFC?

  答:PFC(Power Factor Correction)即“功率因数校正”,主要用来表征电子产品对电能的利用效率。功率因数越高,说明电能的利用效率越高。通过CCC认证的电脑电源,都必须增加PFC电路。位置在第二层滤波之后,全桥整流电路之前。PFC有两种,一种是无源PFC(也称被动式PFC),一种是有源PFC(也称主动式 PFC)。

  10、主动式PFC有什么特点?

  答:主动式PFC输入电压可以从90V到270V;功率因数高于0.99,并具有低损耗和高可靠等优点;可用作辅助电源,而不再需要辅助电源变压器;输出DC电压纹波很小,因此采用主动式PFC的电源不需要采用很大容量的滤波电容。

11、被动式PFC有什么特点?

  答:被动式PFC一般采用电感补偿方法,通过使交流输入的基波电流与电压之间相位差减小来提高功率因数,被动式PFC的功率因数不是很高,只能达到0.7~0.8,并且发热量比较大。

  12、电源的软件开机关机功能通过什么实现的?

  答:电源的软件开机关机功能是通过PW-OK电路实现的。待机时PW-OK向主机输出零电平的电源自检信号,主机停止工作处于待命状态。受控启动后,PW-OK在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稳定后再延迟几百毫秒由0电平起跳到+5V,向主机输出高电平的信号。该信号相当于AT电源的PG信号。主机检测到 PW-OK电源完好的信号后启动系统。在主机运行过程中若遇市电掉电或关机时,PW-OK输出信号比ATX开关电源+5V输出电压提前几百毫秒消失,通知主机触发系统在电源断电前自动关闭,防止突然掉电时硬盘磁头来不及移至着陆区而划伤硬盘。

  13、什么是传导干扰?

  答:传导干扰是用来衡量电子产品在运行过程中对整个电网发送电子干扰信号大小的一个概念。所有的电子产品在用电时都会对电网发出干扰信号,如果干扰信号过大,就会影响整个电网的用电质量,从而干扰到其他电器的正常运行。因此,大多数国家对电子产品的传导干扰指标都有一个硬性的规定,禁止传导干扰过大的产品生产、销售。

  14、电源测试中比较重要的有哪些项目?

  答:主要有交叉负载,浪涌,输入电压,纹波噪音,输出短路,过功率,转换效率,功率因数,响应时间,时序,噪音,传导辐射,漏电流,高低温测试等。

  15、什么是浪涌电流?

  答:浪涌电流指电源接通瞬间,流入电源设备的峰值电流。由于输入滤波电容迅速充电,所以该峰值电流远远大于稳态输入电流。电源应该限制AC开关、整流桥、保险丝、EMI滤波器件能承受的浪涌水平。反复开关环路,AC输入电压不应损坏电源或者导致保险丝烧断。

  16、什么是转换效率?

  答:由于电源在工作中,有部分电能转换成热量损耗掉了。因此,电源必须尽量减少热量的损耗。转换效率就是输出功率除以输入功率的百分比。1.3版电源要求满载下最小转换效率为70%。2.0版更是将推荐转换效率提高到了80%。

  17、功率因数与转换效率有什么区别?

  答:尽管功率因数和转换效率都是指电源的利用率,但区别却很大。简单的说,功率因数产生的损耗是电力部门负担,而转换效率的损耗是用户自己负担。可以看得出来,功率因数、EMI等都是对国家电网的保护。

  18、什么是额定功率?

  答:额定功率是指电源在稳定、持续工作下的最大负载,额定功率代表了一台电源真正的负载能力,比如,一台电源的额定功率是300W,其含义是每天24小时、每年365天持续工作时,所有负载之和不能超过300W。但实际上,电源都有一定的冗余,比如额定功率300W的电源,在310W的时候还能稳定正常工作,但尽量不要超过额定功率使用,否则可能导致电源或其他电脑部件因为过流而烧毁。

  19、什么是过功率保护?

  答:除了额定功率之外,还有一个数据,叫“过载保护”,英文叫“OPP”。过载保护指电源的负载持续上升,达到某个点了,电源就自动断电,以免出现过流损坏电源或者电脑的其他部件。OPP值通常是额定功率的1.3倍左右,有些厂商把OPP设得太高,其实是不安全的。在额定功率和OPP之间,会有一个区间,比如,新冷钻额定功率300W,OPP为370W,那么,300-370W之间的这个区域就是一个“盲区”。如果在这个区间停留的时间过长(一般可以持续数十秒时间),很可能导致电源或电脑的其他部件烧毁。

  20、温控电源的原理是什么?

  答:温控电路主要是通过热敏电阻实现的。当电源开始工作时,风扇供电电压为7V,当电源内温度升高,热敏电阻阻值减小,电压逐渐增加,风扇转速也提高。这样就可以保持机壳内温度保持一个较低的水平。在负载很轻的情况下,能够实现静音效果。负载很大时,能保证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