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整流滤波电路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08-07-02):
低频脉冲直流电经过二极管整流后,再由电解电容滤波,这样,输出的就是不同电压的稳定的电流了。由于这里电压已经很低了,所以尽管电容容量很大,通常有1000uf、2200uf等,但由于不需要很高的耐压值,所以电容体积很小。

网友A:
首先通过降压变压器把交流电压降下来。通过桥式整流电路,利用二极管(整流元件)的单向导电性,使交流电流变成单向脉冲电流。 最后通过电感电容滤波电路,利用了电感电容的性质,削去电流的“峰”,填补电流的“谷”,是输出电流曲线进一步趋向平缓。

网友B:
 顶,楼上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