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 以太网模块冗余,IP地址怎么分配啊?

楼主(2008-07-02):
在主从机架上,都是有两个以太网模块的.

网友A:
设定两个IP应该就可以的,主从机架设定成一样就好了,做做看吧,我还没有做过双以太网模块的呢

网友B:
每个机架放2块1756-ENBT,分为2个网段,

或为了省钱,在2个RIO上分别放置1个1756-ENBT,也能实现网络冗余。

网友C(2008-09-25):
主机架上面的一个ENBT,对应从机架相同槽位的ENBT.他们是互为冗余的,只需要将ENBT模块用CONTROLFLASH 刷新到4。2版本以上,主从机架的ENBT地址设为相同,冗余时会自动加1 的。跟CNBR冗余是一样的

网友D:
A-B问题请加QQ:277375575

网友E(2018-04-25):
 讨论一下,看看大神们怎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