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过功率保护?

楼主(2008-07-02):
答:除了额定功率之外,还有一个数据,叫“过载保护”,英文叫“OPP”。过载保护指电源的负载持续上升,达到某个点了,电源就自动断电,以免出现过流损坏电源或者电脑的其他部件。OPP值通常是额定功率的1.3倍左右,有些厂商把OPP设得太高,其实是不安全的。在额定功率和OPP之间,会有一个区间,比如,新冷钻额定功率300W,OPP为370W,那么,300-370W之间的这个区域就是一个“盲区”。如果在这个区间停留的时间过长(一般可以持续数十秒时间),很可能导致电源或电脑的其他部件烧毁

网友A:
什么是过功率保护? 叫“过载保护”!

网友B:
呵一样是意思~~~

网友C:
在作电源的时候,一般都把保护方式分成输入过压保护,输出过压保护,输出过流保护,输出短路保护,输出过功率保护等具体的保护形式。过载保护是很粗略的一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