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水阀:主、副锅炉给水调节阀

楼主(2008-07-02):
控制要求:控制锅炉进水,维持汽锅液位与蒸汽流量。

工况要求:锅炉启动时阀门压差可达10-30MP,流量较小,正常运行时压差较小,流量大,流量可调比为75:1-100:1。 运行中调节阀动作频繁。为解决调节阀动作频繁采用智能型变频电动控制调节阀,两次动作时间设定在1秒以上,软起动时间设定1~8秒即可。

智能型变频电动控制调节阀门要求:阀体材质为WCB/WC9(需要注意的是一般给水中为消除溶解其中的氧会加入联胺进行处理,它会对SATELLITE 6号合金或其它的类似合金产生不良反应,所以最好不使316+STELLITE堆焊的方法处理阀内件,可直接选用416不锈钢材料)。调节阀门具有快速跟踪,克服静差微调功能强的特点。故障状态选择为故障关。 带动阀的电动执行器应增档使用

网友A:
UPVC电动球阀,电动阀门,电动调节阀,比例积分调节阀,智能型电动调节阀
本产品重量轻、耐腐蚀性强,被应用于多个领域,如一般纯水和生饮水的管路系统、排水和污水管路系统、盐水和海水管路系统、酸碱和化学溶液系统等多个行业,品质得到广大用户的认可。
适用流体:水、空气、油类、腐蚀性化学液体
阀体材质:UPVC
密封材质:EPDM/PTFE
传动方式:90º回转电动驱动
执行器材质:铸铝合金
保护装置:过热保护
动作时间:5-30/60秒
公称压力:1.0Mpa
公称通径:DN15-200
保护等级:IP65
流体温度:-15℃-60℃(无冻结)
环境温度:-25℃-55℃
安装方式:任意角度安装
电源电压:标准AC220V 可选DC24V、AC24V、AC110V、AC380V
连接方式:内螺纹、粘接、法兰
控制方式:开关式、反馈式、调节式(智能型)
咨询:0755-81535537
http://33254.18show.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