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热站汽—水蒸汽流量控制

楼主(2008-07-02):
控制要求:将高温蒸汽调整到一定温度压力的蒸汽,以板式换热器出口温度,控制蒸汽输入量,供换热站节能运行使用。

工况情况:高温蒸汽减压运行。

智能型变频电动控制调节阀门要求:带散热片、抗热冲击,降噪,反应迅速。

网友A:
控制方案:温度传感器+AI-808AX3+智能型变频电动控制调节阀;就可实现控制要求。

网友B:
在控制中用PID调节不就可以么

网友C:
情况介绍的太简单。我根据经验提供方案,请大家参考。

1、首先看一次蒸汽温度、压力,确定是否需要减温减压(1.2MPa、250度以下,不需要)

 2、用进口的蒸汽阀(专门有供热的阀门)

3、系统加入各种保护措施(必须,且保护要双层保护)

4、建议不用板式换热器,国产、进口均有专门的蒸汽换热器,效率更高。(水汽两用的板式换热器不好、也不安全)

5、GT-60/50测控终端(换热站专用控制器、内含室外温度控制策略)

6、循环泵、补水泵用格兰富水泵(效率高、体积小,非高层可不用变频)

天津市蓝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华苑产业区海泰发展六道6号海泰绿色产业基地K2-4-502
电话:022-23787790、23787791
http ://www.overblue.com
党毅兵 13802137479)
邮编:300384

网友D:
电动球阀,电动阀门,电动调节阀,电动硬密封球阀,比例积分调节阀,智能型电动调节阀
流量特征可线性化、可取代老式调节阀;
体积小、重量轻;
进口关键零部件、高可靠性
真材实料、确保长寿命;
阀门由不锈钢制造、高档美观;
可选用4-20mA智能调节;
有常温型、中温型、1.6-4.OMPa。
公称通径 DN8-400
公称压力 PN1.6,6.4MPa
阀体材料 铸钢、不锈钢
密封材料 聚四氟乙烯、不锈钢
适用温度 常温型-40~180`C;高温型-40~450`C
不仅适宜控制一般的流体介质,而且尤其适宜控制纸浆、污水、含纤维和微小固体颗粒的介质,广泛应用于电力、石油、化工、冶金、造纸等行业。

定货时请说明
1、电源电压:AC220V,AC380V,DC24V;
2、介质类型、温度、压力;
3、开关控制,还是调节控制;
4、何种控制信号,须何种反馈信号;
5、您需要的球体通孔形状或流量特性。
咨询:0755-81535537
http://33254.18show.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