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

楼主(2008-07-02):
plc的输出端能否接220伏的电源,与输出延迟是不吻合的,

网友A:
不可以接200V 电源的,因为PLC的输出必须是干接点。

网友B:
要看PLC的输出形式,继电器和可控硅输出的可以接220V,晶体管输出的则不能!

网友C:
主要是看输出点是什么形式的了,继电器的有的可以接220V,晶体管和光耦的是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