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把我吓坏了

楼主(2008-07-02):
 今天有打开PLC程序 用DB块去监控数据变化,结果DB块和PLC(CPU313C)运行程序不等,我就下载了DB块

结果导致cpu停止运行,整个车间停产,损失惨重!请问大伙象这种情况以后怎样处理?下载DB块就容易使CPU停止运行吗?

网友A:
再说说清楚再说说清楚

网友B:
下载了DB块 是会停机的,以前我也这么干过!

网友C:
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D:
看DB块是什么样的,有的数据格式不一样,使CPU的使用率增大,温度过高,而自动复位.断电等待15分钟,去掉DB模块,开机应该可以使用

网友E:
因为离线程序和PLC里的程序不一样,在监控的过程中要求下载,而且是数据块不一样,会导致停机的,监控的时候如果出现程序不同,最好先上载到电脑,然后再监控。

网友F:
DB块可以是很重要的程序数据存储器,也可能是没用的监控数据块,如果是前者,CPU可能会停止运行。需要把整个程序读懂后,方可决定是否可以。

网友G:
瞎搞,不出问题那才是怪事!

网友H:
不是太清楚啊,可以帮你查查看.

网友I:
很有可能是初始数据捣的鬼

网友J:
你下载数据时.运行中的plc会转换停止状态。但监控就不同,监控运行中的plc继续运行。上传数据也是一样的。以后注意就是

网友K:
同意"皓月"的观点,可能是数据块初始数据块捣的鬼.因为在线的数据块内都是新更新的数据而计算机内的DB块里的数据可能和PLC中的数据不符造成的。个人观点。

网友L:
学习了,感觉7楼观点很好!!!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学习了,感觉7楼观点很好!!!

网友N:
程序一般很难丢失,不知道你那里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

网友O:
下载时不是应该有提示吗

网友P:
数据块不一致是很正常的事,切不可随便下载,它可跟FC、FB的不一样。

但不一定下载数据块都会停机,你要看看PLC的诊断信息,是什么导致停机的,说不定你下载哪个空的OB就不会停机(CPU)了,但导致设备停机却还是极有可能。

网友Q:
你有可能下载的是背景数据块,或者是你的程序里,STL语句编程用到了你所下载的DB块,而你的STL语句在编程上有问题,有可能是跳转或判断溢出上有问题。

网友R:
数据块不一样,要监视的话应该上传

网友S:
做任何事之前先用脑子想一想,生产过程中下载程序/数据块,好在只是造成停产经济损失,如果是造成了人身伤亡事故,那你就吃不了兜着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