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ALIL DMC 运动控制卡编程的问题

楼主(2008-07-02):
          一般的运动控制卡编程都采用上位机调用运动卡公司本身的函数库进行编程,这样也相对简单方便。根据我的实际情况,需要通过便携式手持控制器来控制伺服电机,也就是说在手持控制器上输入比如 X   10.50, 就让控制机构运动10.5mm.手持控制器(Z_World 公司的OP6700)带串口及以太网口,可以用DYNAMIC_C 编程,当然我可以通过手持控制器的串口与上位机串口通讯,然后调用运动卡库函数实现编程。我现在想请教的是:

                      既然手持控制器功能比较强,能否不通过上位机直接与DMC卡通讯而实现控制呢? 是否通过串口或以太网口(DMC卡也带以太网口)发送运控卡的ASCII 命令就可以实现控制功能呢?但又如何将运动控制卡的变量传给手持控制器呢?DMC运控卡有读取编码器信息的ASCII命令,但如何将读取到的值传递给手持控制器呢?编程如何实现?比如当前编码器的值即当前位移。请熟悉运动控制卡的朋友指教,也欢迎大家讨论。谢谢!

网友A:
通过串口或以太网口(DMC卡也带以太网口)发送运控卡的ASCII 命令就可以实现控制功能。

GALIL卡可以通过串口/以太网口发送/接受字符,可以与PC通讯,可以与PLC通讯,能否与手持控制器通讯就很难说了。GALIL的串口协议是固定的,不可修改而手持控制器是否能兼容这个协议?

具体编程的细节问题,请咨询您的供应商。

楼主:
      谢谢刘斑竹的回答,GALIL卡可以接受ASCII命令,这好理解,但在不调用高级函数的情况下如何发送给上位机呢?请详细举例说明,比如,用通过C语言向串口写入“TP"命令,可将编码器的反馈读入,在C语言程序中如何能引用到编码器的反馈值,请举例说明。

楼主:
            是不是当发送有反馈的命令,Galil 就自动通过串口返回值给上位机,上位机只需读取串口值就可以了?

网友A:
随便您用什么语言,都可以从串口写入“TP”,然后,您就可以从串口收到类似“ 0,0,0,0 :”这样的字符串。(中间有两个不显示的字符,是 回车 和 换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