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能推算出这是几伏变压器吗?

楼主(2008-07-02):
家里有个有线电视信号放大器,昨天雷电过后坏了。拆开发现是变压器坏了,初级线圈应该断了,量不着阻值,次级线圈是34欧,后面电容写着25伏220UF。我想问问这是个几伏的变压器呀?我好直接找个可调的直流变压器接上。谢谢各位!

网友A:
估计是12V的,你看后面如果有稳压电路,应该没事,或者看板子上的集成IC,根据IC的工作电压来判断就行!

网友B:
这个不好估算吧!有没型号呀!

网友C:
还要型号?!!!
输入220V.输出12V-18V都可以.只要好安装.

网友D:
13~ 15V 吧. 只要好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