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专家答疑

楼主(2008-07-03):
如果你对安川变频器的应用、调试、维修有任何疑问,你可以访问http://jiutuojidian.blog.163.com这里有安川公司专家为你答疑问,请点击安川变频器专家答疑一栏发表你的问题,我们将第一时间为你答复,也可以电话咨询,如果你需要安川资料和产品,我们将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网友A:
你好:我的安川F730KW   老是报欠压,已定位是CPU板,请问是可能是那几个元件????在此先谢了!

网友A(2008-08-07):
抱歉是F7    --30KW

网友B:
只是个骗子而已!这搞个什么安川变频器专家答疑!

网友A(2008-11-17):
只是个骗子而已!这搞个什么安川变频器专家答疑!!!说的好,没有实际行动!

网友C:
能修安川主板的不多啊,朋友。

网友D:
参数里面,把额定电压,调低,就不会报了

网友E:
我曾经用过一个很苯的办法修好一台安川的过压故障.修了好几天,刚开始一直在找问题在那里,到后来找烦了,心生一计,活马当死马医,花了半个小时时间找到检测位置.在找一个正常的机器量一下正常的检测电压是多少.好了,最后一招,找一稳压二极管往上一接,上电试机OK.用户用了一年多在也没有出现问题了.

网友F:
高薪聘请高压变频调速等技术总监一人!广州上班,QQ:8374940 Tel:13924198417

网友G:
,活马当死马医,恩,有时候就应该多找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