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BTGT触摸屏的一个奇怪的现象,急啊!!!

楼主(2008-07-03):
触摸屏是XBTGT2220,PLC是TWIDOLCDA24DRF,用935电缆将做好的界面下载到了触摸屏上(共8个界面),IO管理器设置为ModbusRTU01(com2),无校验位,其它默认,PLC的通信设置为modbus,同样是无校验位,其它各项也与触摸屏的IO设置保持一致,但是当触摸屏的程序下载下去以后始终无法显示PLC中的一些变量,提示的错误是“PLC返回代码错误。(02H)”
调试了半天,还是不行,一气之下在没有对IO管理器做任何改动的情况下把触摸屏的所有页面都删除,就留了个起始界面panel1,然后在起始界面上显示一个PLC的数据MW1,结果却发现可以将数据读出来,但是一旦把原来的那些画面加上去又不行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请教懂行的告知可能会是什么地方的错误,谢谢了。

楼主:
补充一下,就是这些数据变量如果放在触摸屏的第一个页面中都可以正确显示,但是一旦放到第二个页面上就提示PLC返回代码错误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首先你检查一下地址设定的对不对?还有就是一个最大地址的问题,不知道你的PLC程序里设置的最大的数据地址是多少?如果你在屏里用的地址超过PLC的最大地址就会出错了.比如你在屏里读%MW100的值,但是你PLC的地址值最大只是%MW50,这样就会出错了

网友B:
PLC程序里设置的最大的数据地址是多

网友C:
gt的屏连接twido的时候如果用9780电缆,注意端口设置波特率为19200,无校验,1位停止位,plc地址为1。

按这个方法你再试试。

网友D:
福大的有点素质好不好

网友E(2008-08-09):
查查地址有没有重复的  。

网友F:
TO楼主:

请首先检查端口设置波特率为19200,无校验,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plc地址为1;

其次您先说下GT那边的编程软件版本是否是4.6,您是否用了硬件寻址,如果用了请删除,全部改用%m和%mw通讯

如果还有问题,可以下载下vjd4.6 pathD,从新编译下程序

网友G(2008-10-03):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检查一下地址设定的对不对?还有就是一个最大地址的问题,不知道你的PLC程序里设置的最大的数据地址是多少?如果你在屏里用的地址超过PLC的最大地址就会出错了.比如你在屏里读%MW100的值,但是你PLC的地址值最大只是%MW50,这样就会出错了

是这样的,你的程序里面出现的最大地址比你的屏上要显示的最大地址小。

网友H(2009-10-23):
TWIDO的地址分区是活动的,当你PLC程序只使用了%MW100。%MW100以上的数据就不能为你的屏所读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