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艾默生恒压供水TD2100故障!!!!!!!! !!!

楼主(2008-07-03):
TD2100运行中三相无输出,重新上电又可以正常运行,有时一礼拜出现一次。最近有好几台都出现这种情况,

连新机也出现这毛病,实在弄不懂!不过这台新的是改造的,原先旧的TD2100换下来的!不知道出现这毛病

跟外部接触器老化什么的有没有关系????????????????

网友A:
楼主,你运行的时候报什么故障嘛?

网友B:
停机的时候有故障代码吗?有没有运行指示?还有传感器怎么样?你用的是什么传感器?

楼主:
E001,   有运行指示,现在确定是变频器问题,现在这款机型怎么回事,原先都很稳定的,最近碰到的都是运行中U V W三相无输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到过?

网友C:
如果故障代码是E001,最好是查变频器输出带的接触器是不是有问题,检查三个触点是否接触良好.

楼主:
换了台变频器就好了!!

网友D:
在停止状态时,可能因为其它电机在转,由于水压作用,使停止的电机仍然在转动,由于发电使变频器死机.

网友D:
你把停止的电机的入口和出口阀门关死试一试.

网友A:
我知道了,报过流嘛。你检查驱动板上的霍尔,这种问题我碰到过。肯定是有一个霍尔坏了。你试一下。看行不行

楼主:
装指挥阀的,6楼的问题应该不存在吧,   9楼的情况也不是.......那东西是有运行灯指示的,但是没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