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端子上怎会有220v电压

楼主(2008-07-03):
    在检查dcs的模拟量输入时,发现模拟量输入的板子上带有220v电压,从而导致整个dcs模拟量的板卡上均带有220v电压,令人欣慰的是dcs竟没有受到任何的损害。用万用表测量的结果如下:

直流档:24v与GND之间的电压为24v

交流档:24v与GND之间的电压为51v

                24v与电气柜的外壳为240v

                 GND与电气柜的外壳为213v

不知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希望各位高手能够指点一下。

网友A:
是不是GND在哪儿和火线碰了??

网友B:
        一般电柜外壳都有接地, 而你这个GND在柜子以外并没有良好的接地,所有有感应现象?    建议楼主检查GND 接地是否良好|?

网友C:
接地不好,谁家的DCS,这么牛

网友D:
检查接地端子是否松动,接地端子松动的话,也会出现此故障的;另外,检查接地端子是否有和其它线路有短接。

网友E:
9成是感应出来的。做好接地就能好了,大多数时候。

网友F:
先检查一下电源火有没对外壳短接漏电现象,如日果存在的话外壳一和地接的话就等于人为短路了,没有的话就是感应电,接地就好,或者本身有地只不过接触不好

网友G:
应该是接地故障导致的,因为不是的话元件早就烧完了。

网友H:
       地和火线碰了

网友I:
接地不好,应该信号地、壳体地、电源地均汇总引至地极。

网友J:
我觉得是柜壳碰到火线了

网友J:
且接地不好

网友K:
没接地可出现感应电压,但低于220v,如190v,

我们一次在电气柜上测到190v,接地后就没有了;

楼主:
应不是感应电,要是感应电的话,用万用表量的数值不可能那么的稳。另外,用万用表测了一下。

交流档:24v直流电电源的火线与24v的正极是410v

                 24v直流电电源的火线与24v的负极是390v

dcs的这一个控制柜中一共有四个直流电源,其中有三个是事都没有问题的,只有一个直流电源出现上述的问题。更为奇怪的是,这一个电源所供电的板卡上全都出现了强电。包括ddi板,模拟量输板,4-20ma输出板。这些板卡均能正常工作。

不知道除了接地不良以外还有别的原因了没有。

网友L:
你的24V电源是不是开关电源?若是做好接地

网友M:
可能是出现感应电压了

网友N:
感应电压无功率的,dcs没有受到任何的损害,用手摸下-----不麻手怕啥!照用,要麻手,GND接大地.

网友O:
断电后量下GND与火线,零线的电阻,对地的话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P:
可能是感应电的原因,建议量柜子地与火线的电阻值,如果对地,就把地线重接

网友Q:
楼主查明白没有?公布一下?接地良好不?这一路的交流供电是不是和其它路是一相?或者是380供电?或者交流输入零火接反?

网友R:
没有接地,可能哪里碰到火线了;

小俊!

网友:
期待楼主把处理结果公布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S:
这种测量根本不对,因为万用表的交流档的测量是对应工频50HZ的交流电,而你所测量并不是,所以会造成测量不对.再者仪表地应该与保护地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