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并车方案

楼主(2008-07-03):
行车并车方案
无锡工力工程机械厂 张华
 摘要:本文主要介绍了ABB变频器先进的调速性能以及在桥机上的实际应用和设计思路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变频技术、PLC被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各个领域中,变频器具有调速范围宽、调速精度高,起、制动平稳、可实现无极调速的优点。

  一、ABB交流调速装置的介绍
  ABB的交流调速装置分为ACC和ACS两种系列,ACC和ACS在硬件组成和结构上基本一样,区别在控制软件上;ACC是专门为起重机设计的,它有一个专门控制制动器的标准提升应用宏,用于位能性负载。它可以做到打开制动器时电机以零速保持着重物不会下落,解决了溜钩问题。在平移机构中采用ACS标准变频器。
  因此在我单位为宝钢集团电厂设计的55t/20t双梁桥机中,选用了ABB的交流调速装置,其中主起升和副起升各有一台ACC800控制,小车和大车行走采用了ACS800,由于行车跨度比较大42m我们在设计中考虑到纠偏问题,所以大车两边各用一台ACS800变频器控制。
  二、桥机的系统介绍
  宝钢集团电厂房55t/20t双梁桥式起重机电机参数如下:
①起升机构
  主起升机构由1台YP2250M-8 30Kw变频电机驱动。起升速度: 2.1-0.75m/min
主起升机构带编码器和超速开关
副起升机构由1台YP2 160L-6 11Kw变频电机驱动。副起升速度: 3.3-1.1m/min。
副起升机构带编码器和超速开关
主、副钩四档调速上下各为10%、30%、 60%、100%额定速度;起动、停止和各档速度过渡平稳无冲击,属有档位无级调速方式。
  主、副钩的操作手柄分别设在右联动台上,可实现主、副钩的同时工作和单独操作。
②大、小车运行机构
  大车运行机构有4台YP2 160M1 -6 5.5Kw变频电机驱动,左右两台电机各由一套变频器控制;
大车运行机构速度10-3.5 m/min,考虑到大车纠偏问题,大车变频器采用闭环控制。
小车运行机构由1台YP2 160M1 -6 5.5Kw变频电机驱动。小车运行速度:11-2.4 m/min;采用开环矢量控制。
大、小车主令档位分为五档,各档速度为10%、30%、50%、70%、100%额定速度;同起升机构一样也属有档位无级调速方式。
 三、系统配置图

系统由国际著名电气制造厂商的产品组成,变频变频器采用ABB公司ACS800系列产品,系统考虑到有效限制电网谐波,在变频器输入端增加进线输入滤波器。PLC采用西门子公司S7-300系列加ET200分布式I/O系列产品,保证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PLC与变频器之间通过PROFIBUS-DP 总线通讯,以最快12Mbps的波特率实时交换数据,能全面监测变频器的工作状态与详细信息;低压配电元器件及附件如:断路器、接触器、继电器与主令控制器等均采用施耐德公司产品;司机室内配置10寸彩色触摸式液晶显示器,构成监控管理系统,能全面实时监控系统工作状态,并提供完善的故障信息,方便运行及维护。通讯数据流通畅,通讯速率快,确保系统的控制快速、正确、安全。
CPU在电气房中主要负责对限位开关、接触器、断路器信号进行采集,并对接触器等进行控制,考虑到司机室与电气房距离比较远,在司机室内分布一个ET200分站,这样减少了大量的信号线,减少故障率。
四、ABB交流调速装置的现场调试
  1、变频器ACC800的主要参数的设置
  ①首先应选择应用宏
  ACC提供了多个应用宏:CRANE、M/F CTRL、FACTORY、SCALE,本机选择CRANE宏。
  ②基本参数的设置
  根据电动机的铭牌上额定电压、电流、转速、功率等设置99.5~99.9参数;也可以通过CDP312控制盘的FUNC功能键由启动向导的英文提示一步步进行参数设定;参数设定好后,即可作电机的辨识运行。在电机与其驱动的设备无法分离时,99.10参数应选择ID MAGN;在电机与其驱动的设备分离时,为了保证最好的控制精度,99.10参数应选择STANDARD;根据ACC的特点,由10.1参数设定的制动应答数字输入点一定要和实际接线相对应,此输入点没信号变频器将无法启动;
  ③其他参数的设置
  组13(模拟输入)、组14(继电器输出)、组20(极限值)、组23(速度控制)和组27(制动斩波器)等参数可根据实际需要设定;本桥机起升部分采用了日本渡边脉冲编码器,编码器由组50参数进行设置,与之配合的参数98.1一定要设为RTAC-SLOT1,以激活脉冲编码器,使之为可用。ACC800有两种外部控制模式:FIELD BUS模式和STAND ALONE模式,本桥机采用外部开关量控制,因此64.1参数应选择TRUE。
  2、变频器ACS800的主要参数的设置
  桥机的大、小车运行机构采用ACS800变频器、没有编码器的开环控制。参数设置比较简单,99.4参数设置为DTC控制。根据电动机的铭牌将组99参数设置好后,即可作电机的辨识运行。电机辨识运行后,根据实际需要,对组10(起动/停止/方向)、组11(给定选择)、组13(模拟输入)、组14(继电器输出)、组20(极限值)、组21(起动/停止)、组23(速度控制)和组27(制动斩波器)等参数进行设置,参数设置结束,整机变频器参数的设置即告结束。
五、大车纠偏
大车驱动各安装一只脉冲编码器,供位置监测和同步纠偏用。正常情况下大车同步纠偏运行。只有在同步超差时才会选择单腿手动纠偏运行。手动运行为额定速度的10%。
只有在同步运行机构均没有故障时,同步有效。当同步运行的机构有一个机构发生故障或停车请求时,所有机构同时有效。
大车同步纠偏采用自动和手动双重保护。正常情况下大车自动纠偏,当大车的同步误差达到110~220mm之间时,自动纠偏;当达到220~330mm时,大车自动减速并迅速纠偏报警;当大车同步误差大于330mm时,发出声光报警,同时自动切断大车行走电源,人工纠偏。大车的不同步误差可在触摸屏上实时显示。
为消除大车安装时的不对心误差,在两腿激光对准后,安装接近开关,作为编码器的零位基准。
在大车全程的适当位置安装接近开关,以消除大车运行的编码器计数值的累积误差。

  结束语
  变频技术的使用,解决了旧的调速系统所存在的故障率高、线路复杂、不能平滑调速、维护量大等弊病,同时也简化了设计工作,使电气控制性能上了一个新台阶。大车同步纠偏性能良好,其可靠性和先进性是旧的调速系统所无法比拟的,并以其优越的性能价格比受到了用户的欢迎,运行一直良好。

网友A(2009-04-11):
楼主能否具体介绍一下大车纠偏系统?

网友B(2009-06-02):
我们是德国海德工业遥控器中国总代理

有遥控器需求的可以联系我

全力技术支持

huanglixing8899@163.com

网友C:
大车纠偏,无线并车我这里全有 qzjx8.com   13838106323

网友D:
大家好哦,向大家推荐玉兔工业无线遥控器。

南京世泽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大陆境内第一家集研制、开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专业生产工业无线遥控器企业。我们的研发力量比较强大,主要设计师均从事过神5、神6、嫦娥一号、风云卫星等组件的设计。
除标准型产品外,已成功为多个行业定制多种工业无线遥控器,如:码头吊、船闸控制遥控、垃圾车改造、锻压设备领域、捣固机改造、煤矿、钢铁、起重、行车、塔吊、船舶、建筑、仓储等等。,与众多钢铁、矿山、码头、船舶、建筑、仓储等企业建立了良好的业务往来,是市场上工业设备实现无线遥控的首选产品。

与台湾及国外同类产品相比,我们的优势:
1. 质量、服务优:“2+2”服务原则,即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前两年保换,后两年保修;
2. 无同频干扰:同一工作环境,同一频率数台产品同时工作,相互之间不会产生信号干扰;
3. 自我保护能力强:外壳采用增强尼龙材质,弹性好,两米高空自由落地,产品无损坏;
4. 防尘防水等级:IP65:能够完全防止灰尘侵入和防止喷射水进入;
5. 可以承受高温而不燃烧,我司产品出厂前都进行过三遍高(70℃)低(零下40℃)温测试,以确保产品在温度较高和较低的工作环境中都能正常使用。

玉兔工业无线遥控器——国际品质、本土价格、民族品牌

欢迎各界人士来电咨询!
官方网站:WWW.SHIZECN.COM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4006669905
24小时技术支持电话:15951868689

网友C:
楼主是贵族了,我们已经并到8台车了,成本不高,可以到WWW,QZJX8.COM看看

网友E(2009-08-05):
这里的并车、大车同步都是用的DP信号连接方案,而DP信号对电缆、屏蔽、接地要求都很高的,大车信号线往往跟着动力线一起盘走,而车在移动,接地也不太好保证的,故此,有一些厂家用DP连接的方案并不很成功。

现在并车、同步纠偏最新的技术是用Canopen信号,Canopen信号原来就是为汽车设计的,在抗干扰上对于接地的要求不高,对于大车移动接地困难、现场变频干扰严重等困扰都可以解决,而且,更好的一点是Canopen是可以多主站冗余的,也就是说控制可以多主备份,更加保证安全。

如需了解大车同步纠偏详情,建议与我们电话交流并可提供资料:021-36320992-998,上海精浦机电有限公司

网友E:
顺便讲一句,用Canopen的总体成本可能还比DP的低,而国际上一些著名品牌的控制器近来都开始增加Canopen的接口了。

网友F:
我公司是生产起重机超载保护器,力矩限制器,动态称重,传感器

有需要的电13537830347/0755-29641606-607殷旺QQ447481396

网友G(2010-04-26):
大车纠偏控制我们是成熟产品,有众多的客户应用群,详细可以到WWW.ZZHKDZ.COM 了解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关于楼主能否具体介绍一下大车纠偏系统?

WWW.ZZHKDZ.COM欢迎你垂询13838106323

网友G(2013-10-24):
起重机无线并车;大车纠偏控制www.zzhkdz.com

网友H:
这里的并车、大车同步都是用的DP信号连接方案,而DP信号对电缆、屏蔽、接地要求都很高的,

网友I:
2008年的文章,看了半天都没有讲如何并车,怎么并的。我知道不外乎MPI,DP吧

网友G(2013-12-14):
引用 网友I:
2008年的文章,看了半天都没有讲如何并车,怎么并的。...

 不是的,并车要求两台起重机不仅是速度同步,而且是逻辑同一;保证设备安全运行

网友J(2014-02-21):
目前基本上都是无线多车联动系统,有线系统不实用;工地现场也不现实,如果并车需求少还可以,经常性的不行;线缆是个问题,因为运行机构还在移动

网友K(2015-06-15):
都是广告,你们有意思吗?

网友L:
 替换P+F、HENGSTLER、SICK、FARBA、KUBLER、BEI、ELCO、LIKA、ELCIS、BAUMER、POSITAL等等进口编码器,交货期更快,价格更优,服务更周到,提供2年质保期及7年已经大量替换成功经验及出口欧美经验。
我们不做高仿的,我们要做比它们更好的!上海精浦机电,中国制造编码器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