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远传通讯

楼主(2008-07-03):
本人现场PLC采用西门子S7-200,采用的无线通讯模块是将RS232转为无线发送到固定IP端口,后通过模拟串口和上位机INTOUCH进行通讯,原走MODBUS通讯协议,但是丢包严重?

求助有无更好的通讯协议或驱动,可谈业务!

网友A:
丢包跟采用什么协议有关系吗?这个只跟你的无线发送和接收系统有关系。QQ:5634889,我们可以一起讨论

网友B:
降低速度。

楼主:
降低速度不明白,是将10S该为更长的时间吗??

网友C:
也许是人为转换的原因,我这有不需要转换协议就可以实现无线通讯,不知道可行不?
william@elpro.com.cn

网友D:
网路层的问题吧,和协议没关系

网友E:
这个好象有点矛盾,如果主站不问你,你从站向主站自动发送数据,

网友F:
学习了,收为已有了.

网友G:
谢谢,学习,能让了解一点

网友H(2008-08-04):
采用TCP/IP协议,传输可靠性很好。

网友I:
丢包,如果是通信协议的问题,那就根本不能通信,还谈什么丢包不是吗?你这,可能是传输数据不稳定的问题。我这是做无线通信技术的。你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沟通沟通。QQ:505785994.    EMAIL:jiangsu_chenjie@163.com

网友J(2017-04-28):
之前走MODBUS协议不好吗?有同行可以加我QQ65196544聊聊